乘法器编绎综合问题

楼主:
Design compiler编绎综合乘法器,然后用面积约束去优化它,结果面积反而变大了。会是什么问题呢?
乘法器是简单的z=x*y;x,y为8位,z为16位。试了很多次,都出现相同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面积变大是将面积约束后的结果和约束前的结果比较吗?那么约束前的结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DC中将面积最小化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如果你的设计中为了满足一定的时序要求时,将面积完全降下来,这之间是有矛盾的。因此时序和面积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只能是匹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