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splay中如何保存有符号形式

楼主:
为什么在modelsim中都可以以有符号数形式观察,但是保存$fdisplay中如何保存有符号形式?我用%d,%f都不能显示有符号数啊,还是我使用的不对,求教了

网友:
关于fdisplay 使用

第一句,声明integer量

   一般在激励的开头处,interger your_testcode_name;
   第二句,也是我漏掉的,声明文件的存储地址
   一般在跟在一个initial里面就好了
   your_testcode_name=$fopen(/home/user/your_file/name);
   第三句,使用fdisplay,也有人用monitor,不过fdisplay正统些,always语句用来界定记录测试码的时间间隔,一般使用时钟上升沿,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posedge clk or negedge clk,即每半个周期记录一次。在always语句中,也可因芯片而异,插入if else,分别记录各种测试码,不过感觉掌握不好的话是画蛇添足。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display=(your_testcode_name,"%b%b%b",
        signal_name;
        signal_name;
        signal_name);
   end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