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再次接地线,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
有一个现场,功率稍微大的电动机,电机接线盒里,电缆过来的N 线已经接地,(盒内接地端子)但是电机外壳仍要和接地网干线再次用接地导线相连,目的是什么?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还是怕漏电过人

网友:
行话叫接地保护,对接地线的材质和截面有具体的规定。主要的作用就是电机绝缘被破坏时,人体触摸到电机壳体时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
楼上正解,课本上有的东西。查查课本不挺好吗,印象应该更深刻吧

网友:
主要是防止电机外壳出现的漏电情况,一般地面接地线不超4欧姆,在煤矿等井下规定不超过2欧姆。当电机漏电时候电流直接通过外壳的保护接地线(那个叫保护接地,是接大地不是接零线)接到大地,从而保护人体不受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