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转贴)

楼主:
调压器、DC-DC电路和电源监视器引脚及主要特性
7800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7V、8V、9V、10V、12V、15V、18V、20V、24V输出电流1A;5~18V输出的最大电压为35V、20V、24V输出的电大输入电压为40V;7800工作温度为-55~+150℃,7800C的为0~+125℃;内含过流限制和安全工作保护电路。类似型号:μA7800、LM7800、MC7800、HA7800、μPC7800M、NJM7800、TA7800AP、AN7800、CW7800。

78HGA 5A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四端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5~24V;输出电流5A;功耗50W;内含输出短路电流限制、热过载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78L00AC、78L00C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输出电压误差有±4%(78L00AC)、±4%(78L00C);输出电流1~100mA;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0V;12V、1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5V;24V输出的最输入电压为40V;内含过流限制、过热切断功能。类似型号:μA78L00AWC、MC78L00C、MC78L00AC、LM78L00AC、LM78L00C、μPC78L00J、TA78L00AP、HA78L00P、AN78L00。

78P12 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10A;功耗70W;内设输出短路电流限制、热过载和安全工作区保护装置。

78PGA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四端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5~24;输出电流10A;功耗70W;内设输出短路电流限制、热过载和安全工作区保护装置。

79N00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因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300mA;79N04~79N18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5V;79N04、79N24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功耗8W;工作温度-29~+80℃;内含过电流限制、过热和安全工作区限制电路。类似型号AN79N00、μPC79N00H。

AD580 基准电压电路(+2.5V)
带宽型三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2.5V;AD580M输出电压初期误差±4%;AD580U温度漂移小于10×10^-6/℃;长期稳定性250μV;输入电压范围4.5~30V;最大输入电压40V;环境温度小于25℃时,功耗350mW。

AD581 基准电压电路(+10V)
带宽型三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10V;AD581L/581U输出电压初期误差±5mV;0~70℃时AD581L温度漂移5×10^-6/℃,-55~+125℃时AD581U温度漂移10×10^-6/℃, 长期稳定性25×10^-6/1000小时;输入电压范围12~40V;输出电压10mA;可用二端齐纳二极管作为-10V基准电压源;环境温度小于25℃时功耗600mW。

AD584 基准电压电路(多种输出)
温度补偿、带宽型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可选择10V、7.5V、5V、2.5V也可通过外接电阻在2.5~10V范围设定;有选通端,可实现导通和关断;AD584L的2.5V输出电压误差±2.5mV,10V的输出时的电压误差为±5mV;0~+70℃时AD584L的温度漂移5×10^-6/℃。
AN5900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内含软启动电路;占空±0~0.7;可外部触发;基准电压决定于外接的齐纳二极管;最大电源电压14.4V;电大电源电流18mA;工作温度-20~+75℃;内含过电压、过电流、高电源电压和低电源电压等保护电路。

AN5900S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可使用绝缘型或非绝缘型;可用2.6V起振;内含软件启动电路;可用外部触发;最大电源电压14.4V;最大电源电流12.5mA;功耗180mW;工作温度-20~+70℃;内含过电流保护、过热切断、高电源电压和低电源电压等保护电路。

AN5905/5905S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振荡频率可变为2倍、4倍;内含软启动电路;最大电源电压14.4V;功耗230mW;工作温度-20~+70℃;内含过电流保护电路。
AN6530/6531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四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5~-30V;输出电流0.5mA;最大输入电压40V;AN6530功耗1.1W(无散热片),AN6531为7.5W;工作温度-20~+70℃;内含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AN6540 上升时间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上升时间可调的四端稳压器;输出电压8.5V;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3V;最大输入电压20V;工作温度-30~+80℃;内含输出电流限制保护电路。

AN6541  三端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9V;输出电流300mA;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3V;输出电压温度系数±0.01%℃;最大输入电压20V;功耗15W;工作温度-30~+80℃;内含过电流控制、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AN8000M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2V、2.5V、3V、4V、4.5V、5V、6V、7V、8V、8.5V、9V、10V;输出电流50mA;备用态电流典型值0.6mA;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3V;最大输入电压20V;工作温度-30~+80℃;内含过流保护电路。

AN8050S 稳压器(多种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多种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包括两组跟踪型±5V、-4.3V;±5V输出的输出电流为+80mA,+5输出的为50mA,-4.3V输出的为10mA;工作电源电压范围±2~±9V;功耗42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减压检测比较器和热保护电路。

AN8060S –4V稳压器(附复位端)
输出电压固定的稳压器;输出电压-4V;最大输出电流30mA;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2V;输入电压范围-12~0.3V;功耗50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检测比较器。

AN8360NK 电压充电控制电路
铅电池快速充电电流的控制电路;可实现4~12V铅电池迅速充电(约80分);工作电源电压范围8~19V;用8位A/D转换器做充电基准信号;最大电源电压20V;最大电源电流33mA;功耗660mW;工作温度-20~+75℃。

BA6121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内含四个电源稳压电路;采用省能端,仅一个电源也能得到输出;振荡频率可通过连于CAP端的外部电容改变;最大电源电压18V;功耗400mW。

BA6122A/6122AF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双输出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能构成5V、9V双输出开关稳压器;内含5V基准电压电路、锯齿波振荡电路、误差放大电路、比较电路和输出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8~16V;9V系统有停止功能;驱动器的驱动负荷率变化范围0~100%;功耗340mW;工作温度-10~+60℃;内含误差放大器的相位补偿电路和纹波抑制功能。
CW117L/317L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7V;输出电流0.1A;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内含过流、过热、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CW117M/217M/317L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7V;输出电流0.5A;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内含过流、过热、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CW1524/2524/352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内含误差放大器、振荡器5V基准电路、PWM、脉冲触发器、两交替输出的开关管;最大输入电压40V;输出电流100mA;工作频率可调,可大于100kHZ;温度对频率稳定性影响小于2%;输出开关管可两只推挽或单只使用;功耗1W;内含功率限制电路及过流保护功能。

CW79M00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负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9V、-12V、-15V、-18V、-24V;输出电流0.5A;-5~-18V输出的电大输入电压为-35V,-24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内含过流、过热、短路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DS1231S 电源监视器
工作电压0.5V;电路故障临近时向处理器发出预报;提供掉电时间;来电后自动重新启动处理器;精确监视5%VCC或10%VCC;能调节电源的保持时间;代替加电复位电路。主要引脚定义如下:IN:输入;MODE:选择输入引脚特性;TOL:选择检测5%VCC或10%VCC。

DS1232LP/LPS 电压监视器
工作电压0.5V;静态电流50μA;暂停或重新启动失控的微处理器;电源故障过后自动重新启动微处理器;精确监视5%VCC或10%VCC;外部过载用的监视器按键;可替代DS1232。引脚定义如下:/PBRST:按键复位输入;TD:时间延迟设置;TOL:选择检测5%VCC或10%VCC;/ST:触发输入。

DS1236 电源管理器
工作电压5.0V;工作温度范围-40~85℃;暂停和重新启动失控的微处理器;外部过载按键监视;电源故障临近时发出预警;将静态RAM转变为非易失存储器,电源电压误差超出时,无条件地实施写保护;电池电流小于100nA;监视10%VCC,DS1236-5监视5%VCC。主要引脚定义如下:VBAT:+3V电池电压输入;VCC0:开关工SRAM电源输出;PF、/PF:电源故障(分别为高电平、低电平有效)WC//SC:唤醒控制;IN:预警输入;RC:复位控制;ST:触发输入; /CEO:芯片允许输出;/CEI:芯片允许输入;/PBRST:按键复位输入。

DS1238A 电源管理器
工作电压5.0V;工作温度范围-40~85℃;暂停和重新启动失控的微处理器;电源故障临近时发出预警;将静态RAM转变为非易失存储器,电源电压误差超出时,无条件地实施写保护;电池电流小于200nA;去抖动按键复位;精确监视10%VCC;DS138-5监视5%VCC;可直接替换MAX691。主要引脚定义如下:VBAT:+3V电池电压输入;VCC0:开关工SRAM电源输出;PF:电源故障;/RVT:复位电压阀值;0SCIN:振荡器输入;OSCSEL:振荡器选择;IN:预警输入; /ST:触发输入; /CEO:芯片允许输出;/CEI:芯片允许输入;/WDS:看门狗状态。

DS1259  电池管理器

工作电压5.0V;故障信号可中断处理器,也可实现存储器写保护;电池电流小于100nA;电池欠压报警。主要引脚定义如下:VBAT:电池输入;BF:电池故障输出信号;BAT:电池输出;/PF:电源故障输出信号。VCC0:RAM电源电压。
DS1632 电源故障及复位控制器
工作电压5.0V;计算机电源故障检测;芯片上有32.768kHZ的振荡器;时钟有备用电池;按键复位输入;准确监视5%VCC或10%VCC;复位脉冲宽度为95dB或190dB;复位,电源故障,电池欠压有辅助输出。引脚定义为:/PBRST:按键复位输入;X1、X2:晶振输入;LB、/LB:电池欠压输出;RD:复位间隔;TOL:选择检测5%VCC或10%VCC;OSCOUT:振荡器输出;VCCO:开关电源输出;PF、/PF:电源故障输出。

DS1705/DS1706 监视器
工作电压3.3V/5.0V;暂停和重新启动失控的微处理器;电源故障结束后自启动微处理器;用于外部过载的监视器按键;3.3V系统可准确监视5%VCC,10%VCC或20%VCC;5.0V可准确监视5%VCC或10%VCC复位;工作温度范围-40~85℃;同MAX705/MAX706完全兼容。主要引脚定义如下:/PBRST:按键复位输入;/IN:输入;/ST:触发输入;/WDS:看门狗状态输出。

DS1707/DS1708 电源监视器
工作电压3.3V/5.0V;电源瞬变时保持微处理器正常工作;故障结束后自动启动微处理器;监视器按键用于外部过载;3.3V系统可在5%VCC,10%VCC或20%VCC时复位;5.0V系统在5%VCC或10%VCC复位;工作温度范围-40~85℃;可替换MAX707/MAX708。主要引脚定义如下:/PBRST:按键复位输入;/IN:输入。

DS1830 可编程电压监视器
工作电压2.7~4.75V;监视微处理器的三个重要条件;电源、软件执行外部过载;暂停和重新启动失控的微处理器;电源故障结束后自动启动微处理器;外部过载用监视器按键;主要功能参数通过三线接口编程、存储在存储器中;看门狗时间输出可从25ms~12.5s编程;复位时间可5ms~2.5s编程,可直接代替DS1232。主要引脚定义如下:/PBRST:按键复位输入;CS:串口芯片选择;/ST:触发输入。

DS1832 电压监视器
工作电压3.3V;暂停和重新启动失控微处理器;电源故障结束后自动启动微处理器;用于外部过载监视器按键;准确监视10%VCC或20%VCC;工作温度范围-40~85℃;可直接替换DS1232。主要引脚定义如下:/PBRST:按键复位输入;TD:延迟时间设定;TOL:选择10%VCC或20%VCC监测;/ST:触发输入。

DS1836A/B/C/D 电源管理器
工作电压3.3V或5.0V;当电源电压降至3.8V(5.0V电源)或2.6V(3.3V电源)时,切换到电池供电;VCC返回至允许误差内以后,复位信号仍保留350ms;精密温度补偿的电压基准和电压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40~85℃。主要引脚定义如下:VOUT:电源电压输出;IN:检测输入;/NMI:非屏蔽中断。

DS2437 智能电池电压监视器
电源电压范围2.7~10V;工作温度范围-40~85℃。唯一的64位串行号;内含A/D变换器以监视电池电压,以便确定停止充电和停止放电;有二进制形式的实时时钟;有40个字节用户使用的存储区;单总线串行。引脚定义如下:VAD:A/D变换输入;VSENS+:电池电流监视输入(+);VSENS-:电池电流监视输入(-);X1、X2:晶振(32.768kHZ)接入。

DS2437S 智能电池监视器
通信仅用一只引脚;每个器件都有唯一的64位串行数;可检测电池温度,精度为±2℃;温度计13位分辩率;测量范围-40~+85℃;含一个10位的A/D变换器;一个10位电池电流A/D变换器;经历时间计数器(以秒为单位);40个字节的非易失EEPROM。引脚定义如下:DQ:数据输入/输出(接主机);X1、X2:晶振输入;VDD:电池电压;VAD:A/D变换器输入电压;VSENS+、VSENS-:电流A/D变换器输入。

HA16654PS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为高速推挽工作的图腾柱电路;最大备用态电流2mA;工作频率范围100~500kHZ;输出脉冲宽度控制范围0~80%;可设定静态带宽;最大输入电压40V;最大输出电流20mA(推挽);功耗680mW;工作温度-20~+85℃;内含低输入是防止误动作功能、软启动和快速关断功能。

HA16664AFP/16664APS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为图腾柱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1~40V;最大备用态电流2.0mA;工作频率范围100~200kHZ;输出脉冲宽度控制范围0~80%;设定静态宽度;输出导通时间对温度依赖性典型值220×10^16/℃;最大输出电流20mA;最大RT端输入电流1mA;工作温度-20~85℃;内含低输出电压时防止误动作电路,高临界电压典型值10V,低临界电压典型值8V;内含软启动和快速切断功能。

HA16666FP/16666P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为图腾柱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1~40V;备用状态电流0.3mV;工作振荡频率范围1~600kHZ;输出脉冲宽度控制范围0~75%;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100mA;最大RT2端输入电流1mA;最大RT1端输出电流1mA;工作温度-20~85℃;内含附一个脉冲闩锁功能的过流保护电路(防止双脉冲)、低输入电压时防止误动作电路;附遥控功能。
HA1752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可构成单端输出或推挽输出;工作频率450kHz;无负荷时消耗电流5mA;最大电源电流40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100mA;功耗600mW。类似型号:SG3524。

HA1835P 稳压器(带复位功能)
输出电压固定的稳压器、内含监视定时器和电源导通复位电路;稳压器的输出电压5V,工作电源电压范围6.0~30V,有过流保护;监视定时器;内含脉冲宽度检出型滤波电路;复位脉冲发生振荡器;可以选择正负两逻辑的自动复位信号输出;工作温度-40~+85V。

ICL7660 DC-DC 转换器
产生与正输入电压相同值的负输出的CMOS直流-直流转换器;由DC稳压器、RC振荡器、电压电平转换器、4个功能的CMOS开关及逻辑网络构成;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5~10V,电源电压低于3.5V时,LV端应接地,高于3.5V时,LV端与地断开;电源电压高于6.5V同时环境温度为70~125℃时,应在输出端设置二极管;电源电压5V时振荡频率标称值10kHz;功率转换效率98%;ICL7660CPA功耗300mA,ICL7660CTY/MTY为500mW,ICL7660CBA为200mW;ICL7660C工作温度0~70℃,ICL7660M为-55~+125℃;可构成n倍电压电路。类似型号:Si7660。

IR3M01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频率变化范围5~200kHz;脉冲间隔调整范围0~100%;最大电源电压30V;最大输出电流100mA;功耗950mW;内含防止双脉冲输出电路。

IR3M03A DC-CD转换器
直流-直流转换器;由基准电压源、比较器、振荡电路、触发器、驱动器、电流开关构成;输出电压可变范围1.25~40V;输入电压范围2.5~40V;输出开关电流1.8A;工作电压范围100Hz~100kHz;比较器输入-VIN端最大-0.3V;输出开关发射极(CS端)与开关发射极(ES端)电压差40V;最大驱动集电极(CD端)电压40V;功耗900mW;工作温度-20~+70℃;可构成升压、降压和极性反转电路。

IR9431 分路调整器
可做齐纳二极管的分路高速器;工作电压范围VREF~36V(负极电压);温度漂移50×10^-6/℃;输出阻抗0.2Ω;功耗500mW。

IR949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工作电压范围7~40V;可变空载时间控制范围5~100%功耗1W;输出控制端可选择推挽和单端输出;有防止产生双脉冲输出电路;可同步工作。类似型号:IRA3M02。

L78LR05 5V稳压器(带复位端)
输出电压固定;电源导通或关断时产生复位信号的稳压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15mA;复位阈值电压范围3~4.8V,级差0.3V;可设定复位信号延迟时间;最大输入电压25V;功耗1W(无散热板);工作温度-30~80℃;内含过流限制。过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A5659 稳压器(带辅助输出)
辅助输出的输出电压固定的稳压器;输出:5V,1A(主输出),5V,35mA(辅助输出);主输出可用TTL或 CMOS信号通过启动端控制导通或关断,辅助输出常导通;输出电压范围7.4~20V;功耗1.75W;工作温度-30~+80℃;内含输出短路保护(主、辅输出)、过热和安全工作区保护(主输出)。

LM103  基准电压二极管
采用双重扩散型晶体管的反穿通现象的基准电压用击穿二极管;击穿电压范围1.8~5.6V;击穿电压误差±10%;工作电流范围10μA~10mA;反向电流3mA时,工作阻抗典型值5Ω;最大正向电流20mA;最大反向电流100mA;功耗250mW;工作温度-55~125℃。

LM105/205/305/305A/376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正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4.5~40V;输出电流45mA;纹波抑制比0.01%V;LM1.5/205/305A的最大输入电压50V;LM305/376的最大输入电压40V;LM376功耗400mW;其余的为800mW;LM105的工作温度为-55~+125℃,LM205为-25~+85℃,LM305/305A/376 为0~75℃。类似型号:μA105、μA305、SG105、SG305。

LM109/209/309 5V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稳压器;输出电压5V;TO-5封装的输出电流为200mA,TO-3封装的为1A;最大输入电压35V;LM109的工作温度为-55~+150℃,LM209为-25~+150℃,LM309为0~125℃,内含电流限制及过热截止电路。类似型号:μA109、μA209、μA309、SG109、SG209、SG309。

LM113/313 基准电压电路(+1.22V)
温度补偿/低噪声两端基准电压电路;击穿电压1.22V;击穿电压误差±5%;工作电流范围0.5~20mA;工作电流范围内工作阻抗典型值0.3Ω;最大正向电流50mA;最大反向电流50mA;LM113工作温度-55~+125℃,LM313为0~70℃。

LM117/217/317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7V;最大输出电流1.5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1%;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类似型号:μA117、μA217、μA317、SG117、SG217、SG317、CW117、CW217、CW317、LM117/217有TO-39、TO-3封装,LM317有TO-39、TO-3 、TO-220、TO-202封装。

LM120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1.5A;输出电压误差±3%;-5V输出的最大电压为-25V;-12V输出最大输入电压为-35V;-1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内含过流限制及过热关断电路。

LM123/223/323 5V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稳压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3A;输出阻抗典型值0.01Ω;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20V;功耗30W;内含电流限制、功耗限制、过热关断电路。、

LM136-2.5/236-2.5/336-2.5  基准电压电路(+2.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2.5V;工作电流范围0.4~10mA;可调整其电压和温度漂移;最大反向电流15mA;最大正向电流10mA;LM136-2.5工作温度-55~+125℃,LM236-2.5为-25~+85℃,LM336-2.5为0~70℃;LM136-2.5/LM236-2.5有金属封装,LM336-2.5有金属封装、塑封和微型封装。

LM136-5.0/236-5.0/336-5.0 基准电压电路(+2.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以分流稳压器方式工作;输出电压+5V;工作电流范围0.4~10mA;可调整其电压和温度漂移;最大反向电流15mA;最大正向电流10mA;LM136-5.0工作温度-55~+125℃,LM236-5.0为-25~+85℃,LM336-5.0为0~70℃;LM136-5.0有金属封装,/LM236-5.0有金属封装和微型封装,LM336-5.0有金属封装、塑封和微型封装。

LM137/237/337 可调三端稳压器(输出)

LM137HV/237HV/337HV 可调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47V;TO-39封装的输出电流为0.5A,TO-3封装的为1.5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1%/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50V;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及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M138/238/338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2V;最大输出电流5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05%;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35V;内含安全工作区保护、过热保护和限制电路。

LM140/140A/340/340A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1A;LM140A/340A的输入稳定度0.01%/V;LM140A/340A的负荷稳定度0.3%最大输入电压35V;LM140/140A的工作温度为-55~+125℃,LM340/340A为0~+70℃;LM140/140A封装仅有金属封装,LM340/340A有金属封装和塑封。

LM140LA/340LA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100mA;输入稳定度0.04%/V;负荷稳定度0.01%mA;最大输入电压35V;LM140LA的工作温度为-55~+125,LM340LA的工作温度为0~+70℃;内含电流限制、过热切断、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LM140LA封装仅有金属封装,LM340LA有金属封装和塑封。

LM150/250350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3V;输出电流3A;稳定度典型值0.005%;负荷稳定典型值0.1%/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35V;LM150/250封装仅有金属封装,LM350有金属封装和塑封。

LM1578/2578/3578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直流-直流转换器控制电路;有比较器、基准电流、振荡电路、开关晶体管构成;可构成升压、降压、倒相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2~40V;开关电流750mA;振荡频率可设定到100kHz;可变占空周期范围-0.3~+40V;开关晶体管集电极(C端)对地电压范围-0.3~+40V;开关晶体管发射极(E端)对地电压范围-1~+40V;LM1578的工作温度-55~+125℃,LM2578为-40~+85℃,LM3578为0~+70℃;内含过电流限制和过热切断功能。

LM168/268/350 基准电压电路
温度补偿的高精度、低漂移三段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有10、6.2、5.0V,可通过ASJ端微调;以串联或并联方式工作;输出电压误差典型值±0.02%;输入稳定性典型值0.0001%/V;工作电流范围0.4~10mA;电源电流为0~10mA时负荷稳定性典型值0.0003%mA;功耗600mW;LM168工作温度-55~+125℃,LM268为-40~+85℃,LM386为0~70℃;可与IN821~IN827齐纳二极管互换;封装还有双列直插塑封。

LM185/285/385 基准电压电路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声的两端禁止带宽型基准电压二极管;输出电压范围1.24~5.30V输出电压误差±1%(B系列);工作电流范围10μA~20mA;工作阻抗典型值1Ω;最大反向电流30mA;最大正向电流10mA;LM185系列工作温度-55~+258℃,LM285系列为-40~+85℃,LM385系列为0~+70℃;LM185为金属封装、LM258/385为塑封。

LM1851 漏电截止器控制电路
由差动放大器闩锁电路和稳定电路构成的漏电截止器控制电路;若检测出漏电电流,触发外部可控硅,关断有外部可控桂驱动的电流断电器;可设定漏电电流的检测电平;可设定断电时间;可直接驱动可控硅;最大电源流入电流19mA;功耗570mW;工作温度-40~+70℃。

LM185-1.2/285-1.2/385-1.2 基准电压电路(+1.2V)
高精度、代温度漂移、低噪声的两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1.235V;LM185-1.2/LM285-1.2的输出电压误差±1%;LM385-1.2为±2%;工作电流范围10μA~20mA;温度漂移20×10^-6/℃;长时间稳定性20×10^-6/1000小时;最大反向电流30mA;最大正向电流10mA;LM185-1.2的工作温度-55~+125℃,LM285-1.2为-25~+85℃,LM385-1.2为0~+70℃;LM185-1.2为金属封装,LM285-1.2有金属封装、塑封和微型封装,LM385-1.2有塑封和微型封装。

LM185-1.2/285-1.2/385-1.2 基准电压电路(+2.5V)
高精度、代温度漂移、低噪声的两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2.5V;LM185-2.5/LM285-2.5的输出电压误差±1.5%;LM385-2.5为±3%;工作电流范围20μA~20mA;温度漂移20×10^-6/℃;长时间稳定性20×10^-6/1000小时;最大反向电流30mA;最大正向电流10mA;LM185-2.5的工作温度-55~+125℃,LM285-2.5为-25~+85℃,LM385-2.5为0~+70℃;LM185-2.5为金属封装,LM285-2.5有金属封装、塑封和微型封装,LM385-2.5为塑封。

LM196/396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5~15V;输出电流10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05%/V;最大功耗70mW;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20V;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M199A/299A/399A 基准电压电路
高精度、代温度漂移、低噪声的两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6.95V;输出电压误差±2%(除LM399A); LM199A/299A的温度漂移0.00005%/℃,LM399A为0.0001%/℃;工作电流范围0.5~10mA;工作阻抗典型值0.5Ω;长时间稳定性典型值20×10^-6/1000小时;最大反向电流10mA;LM199A工作温度-55~+125℃;LM299A为-25~+85℃,LM399A为0~+70℃;内含温度稳定化电路;+、-端最大电压差40V。

LM199AH-20/299AH-20/399AH-00 基准电压电路(+6.95V)
高稳定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6.95V;LM199AH-20/LM299AH-20的长期稳定性小于20×10^-6/1000小时,LM399AH-50小于50×10^-6/1000小时;温度漂移0.5×10^-6/℃;平均无故障时间33×10^6小时;最大反向电流20mA;最大正注1mA;LM199AH-20的工作温度-55~+125℃,LM299AH-20为-25~+85℃,LM399AH-50为0~+70℃;内含温度稳定性电路;+、-端最大电压差40V。

LM2925 5V稳压器(附复位端)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五端稳压器;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750mA;输出电流5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0.6V;输出电压降低时输出低有效的复位信号输出的延迟时间;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40~+125℃;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反插入、60V切断输入、-50V过渡态功能。

LM2930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五端稳压器;电压5V、8V;输出电流150mA;输出电压误差±2%;输出电流15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6V;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40~+85℃;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电池反接插入、40V输入切断功能。类似型号:LM2930T、LM2930KC、LM2930A、W2930。

LM2940 系列代压差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五端稳压器;输出电压5V、8V、10V;输出电流1A;输出电流1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8V;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40~+125℃;内含静态电流降低电路、电流限制、过热保护、电池反接和反插入保护电路。类似型号:W2940。

LM2984C 多路输出稳压器(带复位端)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多路输出稳压器;有跟踪型的主输出、缓冲输出和备用输出;主输出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500mA;输出电流5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8V;缓冲输出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100mA;输出电流1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5V;备用输出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7.5mA;输出电流7.5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0.6V;主输出和缓冲输出可以进行导通和切断控制;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0~+125℃;内含主输出异常检测及监视计器、过电压、短路、反接、反瞬态和过热保护电路。

LM317L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7V;输出电流100m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1%/V;负荷稳定度典型值0.1%;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M320L/320ML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负输出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LM320L系列的输出电流为100mA,LM320L系列250mA;输出电压误差±5%;电大输入稳定度0.07%/V;最大负荷稳定度0.01%/mA;最大输入电压-35V;工作温度0~+70℃;LM320L封装为TO-92塑封,LM320ML为TO-202塑封。

LM330 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150mA;输出电压误差±5%;输出电流15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6V;最大输入电压26V;工作温度0~+70℃;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电池反接插入和反插入、输入过渡态保护电路。

LM337L 可调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负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7V;输出电流100mA;输入稳定度典型值0.01%/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内含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M342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2V、15V;输出电流250mA;输出电压误差±5%;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0V、12V、15V输出的最大输入电压为35V;工作温度0~+70℃;内含电流限制、过热切断、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LM368-2.5 基准电压电路(+2.5)
温度补偿、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三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地2.5V,可通过ADJ端微调; 最大输入电压误差±0.2%;输入稳定性最大0.0005%/mA;最大温度漂移11×10^-6/℃;稳定性最大0.0025%/mA;输出电大电压35V;功耗600mW;工作温度0~+70℃;内含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LM3999 基准电压电路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音的三端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6.95V;温度漂移0.0005%/℃;输出电压误差±5%;工作电流范围0.5~10mA;工作阻抗典型值0.5Ω;长时间稳定性20×10^-6/1000小时;最大反向电流20mA;最大正向电流0.1mA;工作温度0~+70℃;内含温度补偿。

LMC7660/7669 CMOS电压转换器
产生与正电压输入相同值的负输出的CMOS电压转换器;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5~10V;LMC7660最大静态电流200μA;功率转换效率95%;陶封的功耗0.9W,塑封为1.4W;陶封的工作温度-55~+125℃,塑封为-40~+85℃;可在全温和全电压范围工作;LMC7669内含为检测异常输出用的误差信号发送器;与7660个有互换性。

LP2950/2951 高精度稳压器
LP2950为5V输出的三端稳压器,LP2951为输出电狗段?.24~29V的可调稳压器;输出电流100mA;输出电压误差典型值±0.5%;负荷稳定度、线性稳定度典型值0.05%;输出电流1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的典型值380mV;输入电压范围-0.3~+30V;内含电流限制及过热限制电路;LP2951的反馈输入电压范围-1.5~+30V,关断输入电压范围-0.3~+30V,/ERR输出电压范围-0.3~+30V;LP2951还有输出电压降低报警和逻辑控制切断电源功能;LP2950封装为三端塑封,LP2951还有双列直插陶封、塑封。

M5172L 零点起弧温度控制电路
有零点同步脉冲发生电路、差动放大电路、脉冲发生电路构成的温度控制电路;工作交流电源电压范围90~110mVrms(50~60Hz),在7端与交流电源之间10kΩ(2W以上)的电阻;可完成线路电压变动和线路频率变动补偿;电源、地端之间最大电压差10V;电源电流最大10mA;功耗360mW;工作温度-20~+60℃。

M51920P 电源电压过低时的显示、报警驱动电路
显示报警用驱动电路;用1个电池可直接驱动蜂鸣器、电铃、指示灯等;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1~1.8V(额定1.5V);备用时功耗典型值5μA;电源电压极限范围-0.2~2.0V;输出饱和状态时AO端输出电流300mA;L3端输出电流70mA;功耗600mW;工作温度-15~+65℃;内含复位端的4级分频器、缓冲器。

M5231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3~50V;可调整输出电压的上升时间;输入电压范围8~70V;内含过热限制和过热保护电路。

M5231TL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3~50V;工作电源电压范围8~70V;输出电流30mA;输出噪声电压典型值6μVrms;可用外附电阻输出电压上升时间常数;功耗30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电流限制和过热保护电路。

M5235L 可调三端稳压器
与外附的晶体管、电阻组合能构成输出电压可调的低电压三端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范围1.0~6.5V;输入电压范围1.3~7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6V;功耗30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过流保护电路。
M5236 可调三端稳压器
与外附的晶体管、电阻组合能构成输出电压可调的低电压三端稳压电路;输出电压范围1.5~33V;输入电压范围.35~36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30V;TO-92L封装的功耗900mW;SOT-89封装的为50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安全工作区保护和过热保护电路。

MAX1626/MAX1627 DC-DC控制器
最大输入电压16.5V,输出电压可以是5.0V或3.3V(MAX1626),MAX1627的输出电压可调(从1.3V~输入电压)。负载在10mA~2.5A时,效率大于90%。负载在500mA时的电压降小于0.3V;最大静态电源电流为80μA,最大掉电电流为5μA;切换频率可达300kHz。

MAX1649/MAX1651 高效DC-DC控制器

最大输入电压16V,输出电压可以是5.0V(MAX1649),3.3V(MAX1651),可调范围为1.5V~16V。负载在10mA~2.5A时,效率大于90%。输出功率大于12.5W,最大静态电源电流为100μA,最大掉电电流为5μA

MAX1691 电压监控器
内含3.0V、125mAh的锂电池,复位时间延迟200ms,工作电流35mA,备用时电流1μA,保护RAM、EEROM及看门狗功能。

MAX1743 DC-DC转换器
将+5V转换为±12V或±15V输出的直流-直流转换器;将引脚4接到+V时输出电压±12V,将引脚4接地时输出±15V;输出电压±12V时输出电流125mA,输出电压±15V时输出电流100mA;输出电压变化范围±4%;效率82%;2.0V参考电压输出;工作温度范围0~70℃;具有周期性电流检测、软启动和低电压闭锁电路。

MAX603/MAX604 线性调压器
输入电压范围2.7~11.5V。输出电流500mA。分别为3.3V(MAX604)和5V调节范围为2.7~11.5V。静态电流典型值15mA。掉电电流小于2μA。具有过载保护和反馈电流限制功能。

MAX606/MAX607 步升式DC-DC变换器
输入电压范围3V~5.5V。输出电压5V、12V,静态电流分别为200μA(MAX606)和150μA(MAX607),输出电流在60mA时,输出电压12V±4%,掉电电流典型值为1μA。

MAX608  高效DC-DC变换器
负载电流从10mA到1A时效率是80%,静态电流电流最大110μA。掉电电流最大5μA,输出电压为5V或可调,切换频率达300kHz;输出电压大于1.8V便开始工作。

MAX624  双输出DC-DC变换器
切换频率1MHz;工作电压为3.0~5.5V,静态工作电流为0.5mA,断态电流为40μA,工作电压为5V时的SMPS效率为85%,输入电压3V~5.5V,输出电压5V±4%,输出电流200mA,辅助输出电压为12V±2%。

MAX630 CMOS升压DC-DC变换器
CMOS构造的升压开关稳压器;内含开关电流峰值375mA的MOS场效应管,可构成5W功率的直流-直流转换器;输出电压可调;电压变动±1.5%;效率典型值85%;静态电流典型值70μA;输入电压范围2.0~16.5V;振荡频率10kHz;LX、LBD端最大输出电压18V;LBD端最大输出电流50mA;LX端最大输出峰值电流375mA;环境温度小于50℃时,双列直插塑封功耗468mW,微型塑封441mW,陶封的为833mW;MAX630C工作温度0~+70℃,MAX630E为-40~+85℃,MAX630M为-55~+125℃;内含低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

MAX631/632/633 CMOS升压DC-DC转换器
CMOS构造的升压开关稳压器;内含开关电流峰值375mA的MOS场效应管,可构成固定输出的直流-直流转换器;MAX631为5V,MAX632为12V,MAX632为15V;输出电压误差有5%和10%;通过 外部电阻,也可调整输出电压;效率80%;工作电流典型值135μA;5V输出时,输入电压范围1.5~5.6V,12V输出时1.5~12.6V,15V输出时为1.5~15.6V;振荡频率45kHz;VOUT、LX、LBO 端最大电压18V;LX端最大输出峰值电流325mA,LBO端最大输出电流50mA;环境温度小于50℃时双列直插塑封功耗625mW,微型塑封450mW,陶封800mW;MAX631C/632C/633C工作温度0~+70℃,MAX631E/632E/633E工作温度-40~+85℃,MAX631M/632M/633M工作温度-65~1-+125℃;有负极性输出用的充电泵源输出;内含低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

MAX635/636/637 CMOS升压DC-DC转换器(反相输出)
CMOS构造的反相(极性反转)开关稳压器;内含开关电流峰值375mA的MOS场效应管,可构成固定输出的直流-直流转换器;MAX635为-5V,MAX636为-12V,MAX637为-15V;输出电压误差有5%和10%;通过 外部电阻,也可调整输出电压;效率80%; 5V输出时,静态电流电流典型值80μA;输入电压范围+2~+16.5V, 5V输入时振荡频率50kHz; LX端最大输出峰值电流375mA,LBO端最大输出电流50mA;环境温度小于50℃时双列直插塑封功耗625mW,微型塑封450mW,陶封800mW;MAX635C/636C/637C工作温度0~+70℃,MAX635E/636E/637E工作温度-40~+85℃,MAX635M/636M/637M工作温度-65~1-+125℃;内含低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

MAX638 CMOS降压DC-DC转换器(5V输出)
CMOS构造的降压开关稳压器;内含开关电流峰值375mA的MOS场效应管,可构成直流-直流转换器;输出电压5V,通过外部电阻,也可调整输出电压;效率典型值85%,静态电流电流典型值135μA;5V输出时输入电压范围5~16.5V,可调输出时输入电压范围2.2~16.5V;振荡频率65kHz;LX端、LBO端最大电压18V;LX端最大输出峰值电流375mA,LBO端最大输出电压50mA;环境温度小于50℃时双列直插塑封功耗625mW,微型塑封450mW,陶封800mW;MAX638C工作温度0~+70℃,MAX638E工作温度-40~+85℃,MAX638M工作温度-55~+125℃;内含低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

MAX639 可调降压稳压器
预置+5V或可调输出电压的高效率降压稳压器,输入电压范围+5.5~+11.5V;输出+5V,输出电流可达200mA;最大静态电流20μA;效率大于90%;输出电流100mA时,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5V;MAX639C的工作温度为0~+70℃,MAX639E为-40~+85℃,MAX638MJA为-55~+125℃;内含逻辑电平关闭控制和过低电池电压检测电路。

MAX640/MAX653 DC-DC转换器
输入电压范围4V~11.5V;输出电压分别为5.0V(MAX639),3.3V(MAX640)和3.0V(MAX653)输出电流可达225mA;静态工作电流10μA。

MAX641/642/643 CMOS升压DC-DC转换器
CMOS构造的升压开关稳压器;内含开关电流峰值325mA的MOS场效应管,可构成固定输出的直流-直流转换器;MAX641输出电压5V,MAX641为12V,MAX641为15V;输出电压误差有5%和10%;通过外部电阻可调整输出电压;效率80%;静态电流典型值135μA;5V输出时输入电压范围1.5~5.6V,12V输出时为1.5~12.6V,15V输出时为1.5~15.6V;振荡频率45kHz;VOUT、LX、LBO端最大电压18V;LX端最大输出峰值电流325mA,LBO端最大输出电流50mA;环境温度小于50℃时双列直插塑封功耗625mW,微型塑封450mW,陶封800mW;MAX641C/642C/643C工作温度0~+70℃,MAX641E/642E/643E工作温度-40~+85℃,MAX641M/642M/643M工作温度-65~+125℃;有提升用外部晶体管的驱动输出(EXT端),可构成10W的直流-直流转换器;内含低输入(电源)电压检测电路。

MAX662 Flash贮存器可编程电源
Flash贮存器可编程电源;输出电压范围+12V±5%;输出电流30mA;4.5~5.5V电流;静态电流320μA;逻辑关闭其电源电流仅须70μA;C1+、C1-及C2+、C2-之间外接电容值0.22μF,VCC及VOUT对地外接电容值0.1μF工作温度0~+70。

MAX663/664/666 CMOS稳压器
MAX663/666为CMOS构造的正输出稳压器,MAX664为CMOS构成的负输出稳压器;VSET接地时,MAX663/666输出电压5V;MAX666输出电压-5V;VSET接外部电阻时,MAX663/666输出电压范围1.3~16V,MAX664为-1.3~-16V;输出电流40mA;静态电流12μA;MAX663/666输入电压范围2~16.5V,MAX664输入电压范围-2~-16.5V;MAX663C/664E/666E为-40~+85℃,MAX663M/664M/666M为-40~+85℃,MAX663M/664M/666M为-65~+125℃;内含电流限制和关断电路,MAX666还含有电源电压检测电路;MAX663与ICL7663、MAX664与ICL7664可互换。

MAX672/673 基准电压电路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MAX672输入电压10V,MAX673输入电压5V;输入电压误差±0.05%;输出电压可微调;温度漂移典型值2×10^-6/℃;负荷稳定性典型值0.001%;无负荷时供给电流最大1.4mA;最大输出电压40V;MAX672M/673M工作温度-55~+125℃,MAX672E/673E为-40~+85℃,MAX672C/673C为0~+70℃;中短路保护功能;MAX673有输出电压随温度直线性变化的TEMP端;MAX672M/673仅有金属封装和双列直插陶封。

MAX687/MAX688/MAX689 线性调试器
代作电压范围2.7~11.0V。工作电流小于250mA。掉电电流小于1μA。输出电压分别为3.3V(MAX687/MAX688)和3.0V(MAX689)。驱动外部晶体管电流大于10mA。输出500mA(2TX749)时电压降为200mV。精度为±2%。

MAX714/715/716 电池组供电的电源系统
具有微处理器监控功能的电池组供电电源系统;包括四路逻辑控制的+5V稳压输出和三路开关稳压器,提供一路固定正压输出(+12V或+15V),一路软件可程控负压输出(-5V~-26V),一路固定负压输出(-5V、-12V或-15V);静态电流20μA;具有后备电池组切换、具有低电压告警及电源失效重新启动功能。

MAX732/733 +12V/+15V电流型PWM升压稳压器
CMOS直流-直流开关型升压稳压器;MAX732输出电压+12V,MAX733为+15V;MAX732最大输出电流200mA,MAX733为125mA;MAX732的输出电压范围+4.0~+9.3V,MAX733为+4.0~+11.0V;满负载效率典型值为85%~92%;振荡器频率170kHz;空载电流典型值1.7mA;具有周期循环式电流限制、过电流限制、欠压保护和可编程软启动保护。

MAX736/737/739/759 逆变电流型PWM稳压器
内含带有功率MOSFET的CMOS逆变开关型稳压器;MAX736/737/739固定输出电压分别为-12V、-15V和-5V,MAX759输入电压范围+4V~+15V;输出电压范围0~-15V;输入电压+4.5V时输出功率1.25W,输入电压+12V时输出功率2.5W;MAX739静态电流典型值1.7mA,关断状态电流1μA;效率典型值83%;165kHz电流型PWM;具有欠压锁和软启动保护。

MAX742 双路输出开关型稳压器
双路输出的直流-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压±12V或±15V;输出功率3~60W;负载电流±2A;输出电压范围4.2~10V;效率典型值90%;工作频率100kHz或200kHz;MAX742C的工作温度0~+70℃,MAX742E为-40~+85℃,MAX742MJP为-55~+125℃;具有周期循环型过流检测保护、欠压锁定、热停机和可编程软件启动。

MAX743 双路输出开关型稳压器
双路输出的直流-直流变换器;输出电压±12V或±15V;输出功率3W;输出电压±12V时输出电流±125mA,输出电压±15V时输出电流为±100mA;效率典型值82%;工作频率200kHz;MAX743C的工作温度0~+70℃,MAX743E为-40~+85℃,MAX743MJE为-55~+125℃;具有周期循环型过流检测保护、欠压锁定、热关断和可编程软件启动。

MAX811/MAX812 电压监视器
准确监视30.V、3.3V和5.0V的电源电压,电源电流为6μA。SE加电复位脉冲宽度大于140ms,MAX811的输出是/RESET。MAX812的输出是/RESET。手动复位功能。当电源电压小于1V时,MAX811可保证/RESET信号有效。

MAX830/MAX833 DC-DC调压器
双极、PWM、开关式、步降型。输入电压范围8.0V~40.0V;MAX830的输出电压可调;MAX831的输出电压为5V,MAX832的输出电压为3.3V,MAX833的输出电压为3.0V。切换频率100kHz。静态电流8mA。输出电流1A。

MAX840/843/844 反相DC-DC变换器
输出电压范围2.5V~10V。输出电压-2V或从-0.5V至-9.4V调节;输出电流4mA(MAX840);输出电压纹波1mVp-p;正常工作时的切换频率为100kHz;掉电电流为1μA;电源电流750μA。

MAX864 双输出充电泵电压变换器
输入电压范围1.5~6.2V。当输入电压为3.0V时,可获得±6.0V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为5.0V时要获±10V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10mA。切换频率可选择5kHz、30kHz、100kHz或200kHz。静态电流为200μA。仅需要4只1μF的外部电容器、。

MAX865 双输出充电泵电压变换器
输入电压范围1.5~6.2V。当输入电压为+3V时,可获得±6.0V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为5.0V时要获±10V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10mA。切换频率30kHz。静态电流为200μA。正输入的阻抗是150Ω,负输出的输出阻抗是75Ω。仅需要4只3.3μF的外部电容器、。

MAX866/MAX867 DC-DC变换器
输出电压为3.3V或5V(MAX866)可选;MAX867的输出电压在2.7~6.0之间可调。输入电压为0.8V+输出电压(MAX866),MAX867的输入电压范围为0.8~6.0V。启动电压为0.9V。效率大于80%。无载电流在输出电压为3.3V时是100μA。切换频率可达250kHz。

MAX882/MAX883/MAX884 线性调压器〕
输出电流200mA。输入电压范围2.7~11.5V。输出电压分别为3.3V(MAX882/MAX884)和5.0V(/MAX883)或在1.25~11V之间调节。200mA时的电压降为220mV。静态电流为11μA。掉电电流为1μA。备用方式电流为7μA。有过载保护功能。

MB3752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2.0~37V;输出电流1~50mA;输入电压范围9.5~40V;双列直插陶封的功能1000mW,双列直插塑封的功能800mW,SO塑封的620mW;陶封的工作温度-55~+125℃;塑封的为-20~+75℃;内含过流保护电路,。

MB3756 多路输出稳压器
输出的电压固定的三路输出稳压器;输出电压8..2V;VOUT0和VOUT1的输出电流0~10mA,VOUT2的输出电流0~250mA;输出电压范围11~16V;VOUT1 和VOUT2输出可通过外部控制信号实现无噪音的相互切换;工作温度*-20~+75℃;内含过负荷电流及过温度保护电路。

MB3769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频率固定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极为适于功率MOS场效应管驱动的图腾柱形式;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2~18V;驱动负载能力±10mA、±600mA;工作频率范围1~500kHz;功耗1000mW;双列直插封装的工作温度-20~+85℃,微型封装的为-20~+75℃;内含基准电压电源;可调整静止时间,可防止双脉冲;内含低电源电压时防止误动作电路、过电压时停止输出电路。

MB3771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双通道)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电源瞬时断开或瞬时降低时,产生复位信号,电源恢复正常工作时产生(检测电压1.24V)两系统电源电压的下降;检测电压有滞后作用;可检测过电压;可得到基准电压输出;电源电压极限范围-0.3~+20V;环境温度小于85℃时功耗200mW;工作温度-40~+85℃。

MB3773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电源电压瞬时断开或瞬时降低时产生复位信号,当复位正常产生电源导通复位信号,检测电压有滞后现象;有基准电压输出端,基准电压1.245V,误差±1.5%;工作电源电压极限-0.3~+20V;环境温度小于85℃时功耗200mW;工作温度-40~+85℃;内含边缘触发输入的监视定时器。

MB3775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能实现双输出的同步控制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可得到升压、降压的反相中任意两种输出;工作电压范围3.6~18V;备用电流典型值1.3mA;频率范围1~500kHz;输入极限-0.3~+10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75mA;双列直插式封装功能1000mW;工作温度-30~+85℃;内含1.28V基准电压电路;内含定时器锁式短路保护电路、低输入电压是防止误动作电路。
MB3776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工作电压范围2.0~15V;最大备用电流0.5mA;工作振荡频率范围10~500kHz;输入(-IN端)极限-0.3~+10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50mA;双列直插式封装功能550mW;工作温度-30~+75℃;输出双推挽形式,可在内部调整驱动电路;内含静止时间调整电路;CTL端可控制电源的导和关断。

MB3778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能实现双输出的同步控制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可得到升压、降压的反相中任意两种输出;工作电压范围3.6~18V;工作时消耗电流1.7mA;工作频率范围1~500kHz;输入极限-0.3~+10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75mA;最大集电极输出电压20V;双列直插式封装功能1000mW;工作温度-30~+85℃;内含定时器锁式短路保护电路、低输入电压是防止误动作电路;可在全占空范围内调整静止时间;有备用状态功能。

MC1403/1403A/1503/1503A 基准电压电路(+2.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2.5V;输出电压误差±1%;温度漂移10×10^-6/℃;输出电流10mA;输入电压范围4.5~40V;MC1503/1503A工作温度-55~+125℃MC1403/1403A为0~+70℃。

MC1404/1404A/1504 基准电压电路
温度补偿、高精度、低噪声、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5.0、6.25、10V;输出电压调整范围±6%;输出电压误差±1%;温度漂移10×10^-6/℃;输出噪音典型值12μVp-p;输入电压范围2.5~40V;MC1504工作温度-55~+125℃,MC1404/1404A为0~+70℃。

MC1468/1568 跟踪稳压器
输出电压±15V跟踪稳压器;外部调整范围±8~±20V;输出电流100mA;MC1568最大输出电压平衡1%;最大温度漂移1%;最大电源电压±30V;MC1468工作温度0~+70℃,MC1568为-55~+125℃;内含可在外部调整的电流限制功能;有遥感功能。

MC147805 CMOS三段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稳定的CMOS低压差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40mA;输出电压误差±5%;输出电流4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4V;最大偏置电流10μA;最大输入电压15V;内含短路保护的过热保护电路;封装:1地、2输入、3输出。

MC3303T 串联开关瞬态保护电路
串联开关瞬态保护电路;正常情况作为低压态,输入电压恢复正常时,恢复导通状态;导通状态工作电流电压范围4.5~31V;负荷电流大于750mA;冲击耐压值±100V(1ms);输入电压极限-12~+55V;功耗2W;内含电流限制和过热截止电路。

MC33065/34065 电流方式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电流方式开关稳压器;输出级为两个图腾柱形式;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1~15.5V(启动后);备用态电流典型值0.6mA;最大工作频率500kHz;最大输出电流1A;微型封装功耗862mW,双列直插为1.25W;MC34065为0~+70℃;内含低输入电压保护功能(滞后作用)、1个脉冲功能的过流保护电路。

MC33129/33129 电流方式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电流方式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为图腾形式;工作电源电压范围4.2~12V;最大工作频率300kHz;VCC端和START/RUN OUT端最大齐纳电流50mA;输出电流1.0A;环境温度70℃式微型封装功率552mW,双列直插为800mW;MC34129为0~+70℃;内含限制最大峰值开关电流的软启动功能、低输入电压保护功能;内含脉冲闩锁功能的过流保护电路。

MC3397T 串行开关瞬态保护电路
过电压状态(>=17.5)、正负瞬态保护负荷的串联开关保护电路;正常时,以低压差的串联总线元件工作,过电压时开关到关断状态,输入电压恢复时双恢复导通状态;导通状态工作电压范围4~16V;负荷电流大于75mA;冲击耐压±125V(100ms);最大输入电压±85V;内含电流限制和过热截止电路。

MC34060/35060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振荡频率固定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内含电流容量200mA的输出晶体管;工作电源电压范围7~40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压42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250mA;最大误差放大器输入电压为VCC+0.3V;MC34060工作温度0~+70℃,MC35060为-55~+125℃;可进行主从工作;内含误差放大和基准电压电路。
MC34061/34061A 过电压检测电路
为检测电源电路的过电压,驱动外部消弧用可控硅的电压检测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3~40V;输出驱动能力200mA;短路检测电压2.5V;MC34061的检测电压误差±2%,MC3401A为±1%;滞后电压250mV;工作温度0~+70℃;封装为三端TO-92塑封。
MC34062/35062 过电压检测电路
为检测电源电路的过电压,驱动外部消弧用可控硅的电压检测电路;内含为设定短路电压用的电阻群,对5V、12V、15V、24V、28V电源电压有引脚设定了短路电压的典型值,也可在3.5~40V范围内设定出120种短路电压;工作电源电压范围3.0~40V;可控硅驱动电流200mA;最大检测电压40V;内部电阻最大电流10mA;工作温度0~70℃;MC35062为-55~+125℃;引脚4~8用于设定短路电压。
MC3420/3520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有基准电压电路、比较器、三角波振荡器和开关晶体管构成,可控制推挽电路、电桥电路、PWM开关稳压器和直流-直流转换器电路;输出电流50mA;工作频率范围2~100kHz;占空周期0~100%;最大电源电压30V;最大输出电压(OUT11和OUT2之间)40V;最大PWM输出电压30V;最大PWM OUT端电压2.0V;MC2420工作温度为0~70℃,MC3520为-55~+125℃;可独立控制振荡频率、静止时间;可进行主、从工作;开环集电极输出。、

MC3423/3523 过电压保护电路
检测主电源的过电压,是外部消弧用的可控工作的电路;可改变检测电压;输出电流300mA;控制端为TTL电平;内含2.6V基准电压电路;VCC、VEE端最大电压差40V;检测端最大电压6.5V遥控激活端最大输入电压7V;MC3423工作温度0~70℃,MC3523为-55~+125℃;MC3423有陶封、塑封和微型封装,MC3423有陶封和微型封装。

MC3425/3425A 电源监视电路
监视电源的过电压和低电压的电源监视电路;在过电压检测通道中,有驱动外部消弧用的可控硅的输出,在低电压检测通道中,在有电压故障显示用的输出;工作电源电压范围4.5~40V;过电压检测驱动输出电流300mA,低电压显示输出电流30mA;内含2.5V基准电压;可对低电压检测通道的输入比较器的滞后作用编程;环境温度70℃时功耗1W。

MC78T00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8V、12V、15V、18V、24V;最大输出电流3A;MC78T00系列输出电压误差±4%,MC78T00A系列为±2%;MC78T05~12的最大输入电压40V;MC78T00和MC78T00A系列工作温度-55~+150℃;金属封装的功耗30W,塑封的功耗25W;内含电流限制、过热切断和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MPC2011/2012/2014/2015 过电压和过热保护电路
检测电源过电压或过热的保护电路;MKPC2011/2012的跳闸电压典型值为13.7V,MKPC2014/2015为17.1V,跳闸温度典型值125℃(PN结温)。

NJM2048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双输出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由振荡器、基准电压、比较器、保护电路构成;有8.6V和4.8V系列内部跟踪的双输出,4.8V系列可微调;最大电源电压20V;双列直插封装功耗700mW,微型封装为300mV;工作温度-20~+75℃;内含5V基准电压;内含软启动功能。

NJM2049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双输出的开关稳压器;由振荡器、5V基准电压、比较器、保护电路构成;两输出各自独立;最大电源电压20V;双列直插封装功耗700mW,微型封装为300mV;工作温度-20~+75℃;内含软启动功能。

NJM2352 开关稳压器
低功耗的开关稳压器;能进行升压或降压工作,输出电压可用外部电阻设定;内含1.3V的基准电压;最大电源电压24V;双列直插封装功耗500mW,微型封装300mW;工作温度-20~+75℃。

NJM2353 跟踪稳压器
输出电压内部设定为±15V,可通过电压调整端使输出电压在10~23V范围可调的跟踪稳压器;输出电流±100mA;最大输入电压±30V;功耗700mW;工作温度-20~+75℃,内含限流电路。

NJM352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级能构成单端或推挽输出;振荡输出;振荡频率大于100kHz;备用电路电流大于10mA;最大电源电压40V;功耗800mW。

PWS725/726 隔离DC-DC变换器
输入电压范围7.0~18V;隔离电压1500V/3500V;输出电压范围±7.0~±18V;输出电流±15mA;漏电容9pF;漏电流小于2mA;输入,输出隔离;额定工作电压1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声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10V;输出电压误差±0.3%;输出电压调整范围±3%;温度漂移3×10^-6/℃;输出电流20mA;输入电压范围13~33V;REF-01,REF-01A工作温度-55~+125℃,REF-01E,REF-01H,REF-01C为0~+70℃;内含保护电路。

REF-02 基准电压电路(+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声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5V;输出电压误差±0.3%;输出电压调整范围±6%;温度漂移3×10^-6/℃;输出电流20mA;输入电压范围8~33V;REF-02,REF-02A工作温度-55~+125℃,REF-02E,REF-02H,REF-02C为0~+70℃;内含保护电路。

REF-05 基准电压电路(+5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声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5V;输出电压误差±0.3%;输出电压调整范围±6%;温度漂移3×10^-6/℃;输出电流20mA;输入电压范围8~33V;最大输入电压40V;环境温度小于80℃时功耗500mW;工作温度-55~+125℃;内含保护电路。

REF-010 基准电压电路(+10V)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低噪声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10V;输出电压误差±0.3%;输出电压调整范围±3%;温度漂移3×10^-6/℃;长期稳定性50×10^-6/1000小时;输出电流20mA;输入电压范围13~33V;最大输入电压40V;环境温度小于80℃时功耗500mW;工作温度-55~+125℃;内含保护电路。

REF-011 高电压基准源

工作电压可达35V(一般为15V);输出电压10V;精度为±0.005V;最大漂移1×10^-6/℃;噪声电压6mV;静态电流小于6μA;输入电压范围13.5~35V;输出电流高于±10mA。
SH1605A  5A开关稳压器
输出电流5A的开关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3.0~3.5V;工作频率可调整到150kHz;最大输入电压40V;功耗20W;SH1605ASC工作温度0~+70℃,SH1605ASM为-55~+125℃;内部频率补偿;内含超快速恢复自由转换向二极管;最大自由转向二极管正向电流8.0A;封装:1空、2 VREF、3误差放大输入、4CT、5输入、6空、7转向二极管(正极)、8输出,外壳接地。

SI-3000C 系列稳压器(正输出)
低压差的五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9V、12V、15V、24V,也可通过遥感端和输出端之间电阻调整输出电压(仅能升压);输出电流1.5A;输出电流1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5V;SI-3050C,SI-3090C的最大输入电压35V,SI-3120C、SI-3150C为40℃,SI-3240C为45V;工作温度-30~+100℃;内含过电流、过电压和过热保护电路。

TA7089P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3.3~33V;最大输出电流200mA;输出阻抗典型值470Ω;最大输入电压35V;功耗600mW;工作温度-30~+75℃。

TA7179P 跟踪稳压器
输出电压±15V的跟踪稳压器;通过VADJ端和外部电阻也可变为±8V;输出电流100mA;温度漂移0.007%/℃;最大输入电压±30V。

TA7501S 漏电器控制用放大电路
高速型漏电切断用电路,适用于15mA灵敏度的漏电切断器;跳闸电压典型值7mV;上升时间典型值1ms;最大电源电流10mA;功耗400mW;工作温度-30~+85℃;内含闩锁电路可导通外部的可硅整流器;内含稳压电路。

TA78DL00P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系列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250mA;备用状态电流典型值500μA;输出电流2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间电压差小于0.6V;最大输入电压29V;功耗20W;工作温度-40~+85℃;内含电源反接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切断60V输入电路。

TA78DS05P、TA78DS10P 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30mA;备用状态电流典型值500μA;输出电流1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小于0.3V;最大输入电压29V;功耗800mW;工作温度-40~+85℃;内含电源反接保护、过热保护、短路保护、60V输入切断电流电路。

TA78L00P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7V,7.5V,8V,9V,10V,12V,13.2V,15V,18V,20V,24V;最大输出电流150mA;TA78L005P~015P的最大输入电压40V;功耗800mW;工作温度-30~+75℃;内含过流保护、过热保护电路。

TA78L00F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 8V,9V,10V,12V, 15V,18V,20V,24V;最大输出电流150mA;TA78L005F~015F的最大输入电压35V;TA78L18F~24F的最大输入电压40V;功耗500mW;工作温度-30~+75℃;内含过流保护、过热保护电路。

TA7900S 5V稳压器(带监视计时器)

输出电压5V的稳压器;不调整时,输出电压误差±0.25%;输入电压范围7~40V;电源接通和5V输出降到92%以下时输出复位信号;装置动作时,监视计时器产生间歇性的复位脉冲;功耗500mW;工作温度-40~+85℃。
TA8001S 5V稳压器(带复位计时器)
输出电压5V的稳压器;不调整时,输出电压误差±0.5%;输入电压范围7~30V;ADJ与GND相连时输出电压5V,ADJ悬空时输出电压3.5V;电源接通和5V输出降到92%以下时输出复位信号;功耗500mW;工作温度-40~+85℃。

TA8002S 5V稳压器(带复位计时器)

输出电压5V的稳压器;不调整时,输出电压误差±0.5%;输入电压范围7~40V;ADJ与GND相连时输出电压5V,ADJ悬空时输出电压3.5V;电源接通和5V输出降到92%以下时输出复位信号;功耗500mW;工作温度-40~+85℃。

TA8505  电源监视电路
电源监视电路;当电源投入、瞬断或电压瞬间跌落时防止误动作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8~36V;输出电流30mA;可任意设定检测电压及滞后电压;可以用外部触发的复位信号实现再复位动作;功耗600mW,工作温度-40~+85℃。

TA8521S 铅电池充电器电路
2V铅电池相互充放电专用电路;用被设定的电流充电,有以充电电压2.45V(典型值)切换成5mA的电流充电功能;可微调基准电压;电大电源电压14V;允许端(ENABLE)极限电压-0.3~VCC;输出电流(DRIVE端)最大10mA;功耗900mW;工作温度0~+60℃;内含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TA8523F 铅电池用充电器电路

4V 铅电池相互充放电专用电路;以被设定的电流进行充电,有以充电电压4.9V(典型值)切换为充电电流的功能;可微调基准电压;最大电源电压14V;输出电流(DRIVE端)最大10mA;功耗400mW;工作温度0~+60℃。
TL1451/1451A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可实现双输出同步控制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可得到升压、降压和倒相中的任意两个输出;工作电源电压范围3.6~40V;最大备用状态电流1.8mA;工作振荡频率范围1~500kHz;可在全部占空范围内调整静止时间;TL1451最大集电极输出电压41V,TL1451A为51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21mA;最大误差放大器输入电压20V;环境温度小于25℃时双列直插封装功耗1000mW、。

TL317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32V;最大输出电流200mA;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35V;TL317LP功耗775mW,TL317P功耗为1000mW,TL317PS功耗568mW;TL317LP,TL317P工作温度-20~+150℃;TL317PS为-20~+70℃;内含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TL430 可调分流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三端分流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2.75~30V;最大输出电流100mA;基准电压温度变动典型值120×10^-6/℃;VZ为3V时,噪声50μV;TL430ILP的工作温度-40~+85℃,TL430CLP为0~70℃。

TL431  可调分流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高精度分流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2.75~36V;基准电压温度变动典型值50×10^-6/℃;齐纳电流典型值400μA;TL431M的工作温度-55~+125℃,TL4311为-40~85℃,TL431C为-20~85℃。互换型号:μA431、NJM431。

TL494/495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由5V基准电压、振荡器、误差放大电路、比较器、触发器、输出控制电路、输出晶体管、空载时间电路构成,TL495还有齐纳电路;输出晶体管可选择推挽工作或单端放大工作;输出电流200mA;工作频率1~300kHz;最大电源电压41V;误差 放大器最大输入电压为VCC+0.3V;最大输出电压41V;最大输出电流250mA;除微型封装外TL494M的工作温度-55~+125℃,TL494I/495I为-25~+85℃,TL494C/495C为-20~+85℃。类似型号:μA494、μPA494、HA17494、TA76494P、M5T494、MB3759(TL494)、MB3760(TL495)。

TL496 开关稳压器
输出电压9V的串联稳压器,输入电压1.1~3.0时,用外部的线圈和电容可作升压开关稳压器;输出电流80mA;2C端最大输入电压3.5V,1C端为2.5V,T端为20V;工作温度-20~+85℃;串联稳压器或开关稳压器可自动转换。

TL497A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由1.2V基准电压、振荡器、误差放大电路、电流控制电路、开关晶体管、开关二极管构成,可构成升压、降压和转换开关稳压器;开关晶体管和开关二极管电流容量最大500mA;输入电压范围为4.5~12V;输出电压范围1.2~30V;最大输入电压15V;比较器输入(IN端)和禁止输入(INH端)最大输入电压5V;最大输出电压35V;最大功率二极管反向电压35V;最大功率开关电流750mA;最大功率二极管正向电流750mA;TL497AM工作温度-55~+125℃,TL497AI为-25~+85℃,双列直插式TL497AC为-20~+85℃;微型封装TL497AC为-20~-70℃;内含输入电流限制电路;禁止输入(INH端)为TTL兼容。
TL499A 可调开关稳压器
输出电压范围2.9~30V的可调串联稳压器,输入电压1.1~10V时可作开关稳压器工作;输出电流100mA;串联稳压工作时输入电压范围4.5~32V;工作温度-20~+85℃;可自动切换串联稳压或开关稳压工作。

TL59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由5V基准电压、振荡器、误差放大电路、比较器、触发器、输出控制电路、输出晶体管、空载时间电路构成,输出晶体管可选择推挽或单端工作的方式;输出电流200mA;工作频率1~300kHz;基准电压误差±1%;可主从方式工作;最大电源电压41V;误差放大器输入最大为VCC+0.3V;最大输出电压41V;最大输出电流250mA;内含低输入时防止误动作电路。

TL7705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
可在所监测的电路上电,瞬间短路,瞬间降压及恢复时产生可设定宽度(100μs~10s)的复位信号。引脚图中VREF为基准电压输出,通常接一个滤波电容到地;-RESIN为复位信号输入,当此引脚输入低电平时,迫使+RES引脚变高;CT为定时电容连接端,其大小决定了+RES信号的宽度;+RES为复位信号输出,高电平有效;-RES为复位信号输出,低电平有效;SENSE为被监测电压输入,不用于检测时,一般接VCC。引脚5为NPN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引脚6为PNP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3.5~18V电源;内含温度补偿的基准电压(2.53±0.05V);TL7705ACP/7705ACPS为-40~+85℃。

TL7759 电源电压监视电路
产生电源电压导通或关断的复位信号的电源电压监视电路;检测电压设定为4.55V以上;工作电源电压范围1~7V;静态消耗电流典型值15μA;检测电压滞后典型值50mV;正负两逻辑输出(开环集电极输出,+24/-8mA);工作温度-40~85℃。

W1525A/2525A/3525A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8~35V;5.1V基准电压,误差±1%;振荡器频率范围100Hz~500kHz;可调整静止时间;内部软启动;带滞后的输入电压锁定;内含双图腾柱式输出驱动器;最大电源电压40V;最大集电极电压40V;振荡器最大充电电流5mA;最大输出电流500mA;最大基准输出电流50mA;环境温度70℃时功耗1000mW;W1525A工作温度为-55~+125℃,W2525A为-25~+85℃,W3525A为0~+70℃。
W1840/2840/3840 可调隔离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可调隔离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包含全部控制、驱动、监视、保护功能,输出级有锁存器;内含低电源,绝缘启动电路;过电压或欠电压时切断;可用脉冲指令遥控;PWM输出开关电流峰值1A;基准电压误差1%;工作频率500kHz;最大PWM输出电压40V;最大PWM输出电流400mA;最大基准输出电流为-50mA;环境温度70℃时功耗1000mW;W1840工作温度-55~+125℃,W2840为-25~+85℃,W3840为0~70℃;可与μC1840互换。

W1842/2842/3842 单端隔离电流型开关稳压器
单端隔离电流型开关稳压器;无须工频变压器;启动电流小于1mA;有6V滞后的欠压锁定电路;基准电压误差±1%;内含自动反馈补偿,逐个脉冲电流限制,双脉冲抑制、1A图腾柱式输出电路;工作频率可达500kHz;最大输入电压30V;最大输出电流±1A;功耗1W;与μC1842/2842/3842完全互换。

W4800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8.5V,10V,12V;输出电流400mA;最大输入26V;输出电流4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为0.4V;内含±60V输入脉冲电压保护;镜像插入保护、限流型过流保护、过热保护电路。

W4920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低压差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25~20V;输出电流400mA;输入电压范围5.2~26V;输出电流4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典型值0.4V;内含过压和反转保护、限流过流保护、热保护电路。

W49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频率固定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工作频率范围1~300kHz;输出电压40V;输出电流200mA;输出级可选择单端或推挽方式;内设5V±5%基准电压;可调整静止时间;最大输入电压42V;振荡器可外同步。互换型号:TL494,μA494。

W4960 2.5A开关稳压器
2.5A开关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5~40V;输出电流2.5A;输出功率100W;基准电压误差±4%;效率90%;最大输入电压50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50V;最大直流输出电压-1V;功耗15W;内含软启动功能,过热保护功能。

W4962 1.5A开关稳压器
1.5A串联式开关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5~40V;输出电流1.5A;输出功率60W;基准电压误差±4%;占空比范围0~100%;电源效率90%;最大输入电压50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50V;最大直流输出-1V;功耗4.3W;具软启动,限流,过热保护功能。

W7663/7664 CMOS稳压器
CMOS低功耗稳压器;静态电流小于4μA;输出电流40mA;W7663的输入电压范围1.6~16V,W7664为-1.6~-16V;功耗200mW;有外接的逻辑控制和限流关闭端。

μA723/723C 可调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可调的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2~37V;输出电流150mA;输出电流是0~50mA时,负荷稳定度0.08%;最大输出电压40V;最大输入输出电压差40V;可远距离关断;μA723的工作温度-55~+125℃;μA723C为0~70℃;内含过流限制电路。类似型号:LM723、723、RC723、CA723、CG723、MB3752、HA17723、NJM723。

μA78G/79G 可调稳压器
输出电压可调的四端稳压器;μA78G输出电压范围5~30V;μA79G为-2.2~-30V;额定输出电流1A;μA78G的最大输出电压40V,μA79G为-40V;内含短路保护、热保护及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μA78S40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有1.3V基准电压、振荡器、电流限制电路、误差放大电路、开关晶体管、开关二极管及运算放大器构成;可构成升压、降压及转换稳压器;工作电源电压范围2.5~40V;输入电压范围1.3~40V;最大功率二极管反向电压40V;电大基准电流10mA;功率二极管及晶体管通过的最大电流1.5A;塑封功耗1.5W;陶封1.0W。μA78S40工作温度-55~+125℃,μA78S40C为0~+70℃。

μPC1060基准电压电路
高精度,低温度漂移的基准电压电路;输出电压2.5V;输出电压误差误差±1%;最大温度漂移40×10^-6/℃;最大输入电压40V;μPC1060C功耗350mW。μPC1060D为500mW;μPC1060C工作温度-20~+70℃;μPC1060D为-20~+80℃。

μPC1094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备用时电流1.6mA;输出级为图腾柱电路,输出最大容量1.2A;能直接控制功率MOS场效应管;最大电源电压26V;最大输出电压为26V;最大直流输出100mA。

μPC1100/1150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双输出)
可实现双输出同步控制的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3.6~40V;电大备用电流1.8mA;最大电源电压41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压41V;最大集电极输出电流25mA;最大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20V;双列直插封装功耗1000mW;微型封装694mW;工作温度-20~+85℃;内含主闩锁式短路保护电路;μPC1100的1输出若短路同时切断两输出;μPC1150的1输出若短路则切断此输出;内含导通和切断控制电路。

μPC14300 系列三端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8V、12V、15V、24V;输出电流0.005~1A;μPC14305允许50V输入冲击电压;μPC16324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其余为35V;μPC14305工作温度-40~+80℃;其余为-20~+80℃内含过流、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可与7800系列互换。

μPC16300 系列三端稳压器(负输出)
输出电压稳定的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8V、-2V、-15V、-18V、-24V;输出电流0.005~1A;μPC16324最大输入电压为-40V,其余为-35V;工作温度-20~+80℃;含过流、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可与7900系列互换。

μPC1702H 漏电切断器控制放大器
漏电切断器控制放大器;由差动放大电路、闩锁电路、稳压电路构成;在差动放大器的两输入端,连接检出漏电流的零相变流器,触发闩锁电路的可控硅,驱动跳闸线圈,切断漏电电路;满足JIS-C-8371要求;工作温度-20~+80;功耗250mW;

μPC2250H 系列稳压器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四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3V和5V;输出电流100mA;无负荷时回路电流典型值1.3mA;输出电流4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15V,输出电压下降时,输出复位信号;最大输入 电压12V;功耗1.2W;工作温度-20~+85℃;备用时漏电典型值1μA。

μPC2260H 5V稳压器(附复位端)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五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500mA无负荷时回路电流典型值1.2mA;输出电流500m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0. 5V,输出电压下降时,输出低有效的复位信号;用外部电容可设定复位时间常数;备用时漏电典型值1nA。最大输入电压35V;功耗200mW;工作温度-20~+85℃;

μPC2400HF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6V、7V、8V、9V、10V、12V、15V;输出电流1A;输出电压误差±2%;输出电流1A时,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典型值为0.5V,最大输入电压36V;工作温度-20~+85℃;内含过流、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μPC2600H 系列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有5V、10V;输出电流500mA;最大输入电压35V;耐冲击输入电压为±100V;内含反电压保护电路;工作温度-40~+85℃;内含过压保护,过流、过热保护。

μPC317H 可调三端稳压器(正输出)
输出电压固定的低压差三端系列稳压器;输出电压范围1.3~30V;输出电流1.5A;最大 输入电压值40V;工作温度-20~+80℃;内含过电流限制、过热保护安全工作区保护电路。

ΜPC494C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
开关稳压器控制电路;输出可选择单端或推挽方式;过渡状态不引起双脉冲现象;主从方式工作状态,误差放大器内含相位补偿电电路;内含防止低压输入时误动作电路;功耗1W。

网友:
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时好贴好顶啊

手机移动电源排行榜大家知道吗

网友:
资料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