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FPGA-V1.0板子制作手记上传

楼主:
前天拿到的板子,昨天就开始着手焊接了,这其中遇到了些问题,拿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也请大侠们纠纠错,指导一下:

    因为之前从没有焊接过贴片元件,所以这次对我来说是过不小的考验,先从主芯片开始的,按照老师课上讲的方法,我首先把芯片各引脚与对应焊盘对好,说实话,这花了不少功夫,因为一不小心芯片就会移动。后来为了方便我用透明胶布将其固定好,先焊了四个角上的几个引脚。去除胶布后,便用焊锡将一排引脚涂满,因为实验室没有液态助焊剂,便把固体的松香碾碎,倒在引脚上的焊锡上,用电烙铁熔化松香后,将板子竖起,按老师的说法,这时引脚上的焊锡会自己流淌到电烙铁上,但是我做的时候,焊锡与电烙铁不吸附,擦过电烙铁后,还是如此,后来我用电烙铁将融化的焊锡拨到一端,一点一点将焊锡移除,可是到最后还是有几个引脚上因沾有少量焊锡而短路,当时弄了个很久,后来,想起以前在打工时曾见师傅用过铜箔丝网来沾除多余的焊锡,片找来一根导线,剥除绝缘线后,用里面的铜线一点一点地把多余的焊锡吸除了。

   悲剧还是上演了,在最后有两根引脚因为变形而短路,为了矫正,我用很细的镊子去轻轻地拨那根变形的引脚时,因为引脚太密,加上刚刚吸除多余焊锡时加热时间过长,板子有几根细铜线脱落了,悲剧!当时第一反应是,遭了 ,板子报销了!唉,技术太差劲了!

网友:
片子还好的吗?

PCB板子我下次再送你块

这个经验很棒 慢慢来 总有个过程

网友:
谢谢陈哥,芯片应该没问题,可怜那板子……虽然这次算是失败了,但是自己感到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哥,芯片应该没问题,可怜那板子……虽然这次算是失败了,但是自己感到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刚毕业的时候
在公司上班,一天把供应商提供的样片全焊坏了,也是TQFP208的封装的,大概5片
他们都想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哥的鼓励,如果板子能焊好,我一定会继续写心得和笔记,不会轻易放弃,从我们论坛中获得不少知识,是应该不断回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