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UART控制MODEM通信之一MODEMAT指令

楼主:
一MODEM简介:
MODEM其实是取MOdulatorDEModulator两个英文的缩写合并而成,译成中文就是"调制解调器"。MODEM的主要功能就是将数据在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转换,以实现在电话线上的传输。现在的MODEM基本上都带有传真和语音功能,所以通常叫做Fax/Voice/Modem。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电话线路中,所有信息都是以连续性的模拟信号,也就是音频信号来表示和传送,而对电脑来说,只认识0和1两个数字,所有信息都是以不连续的数字信号来表示和传送,这下MODEM就派上用场了!电脑先把数据交给MODEM,MODEM把数字信号转为音频模拟信号,送进电话线里这个过程叫"调制";在接收一方MODEM收到音频模拟信号,将其还原为数字信息交给电脑处理,这个过程叫"解调"。MODEM的作用打个比方,就好比是网络这座桥梁两端的桥头堡。
   MODEM通常都是通过RS-232C串行口信号线与计算机连接。

二、常用AT指令
   电脑与MODEM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沟通的呢?著名通讯设备生产商Hayes为此制定了一套指令,专门用于电脑(主要是通过其中的通讯软件)控制MODEM的各项操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T指令"。
下面介绍常用的AT指令,学会这些指令你就能简单的控制MODEM了。
  AT命令的基本格式为:AT+命令字符及相关设置参数,例如:ATDT0,2043506 这个命令表示使用音频拨号方式拨外线电话2043506。AT是前导符,D是命令字符表示拨号,T这个参数表示用音频拨号。先拨“0”,紧随其后的逗号表示延迟处理下一个字符称为拨号修正符。(可以通过设置S8寄存器的值定义延迟的时间,默认为2秒。范围为0~65秒)。

Modem常用命令:
1呼叫:ATDn:
命令功能描述 呼叫,拨号指令
命令格式 ATDn
参数 n 表示ASCⅡ数字0-9,*,#及拨号附属字元
正确返回值 无
错误返回值 无应答返回NO CARRIER
举例 主叫终端输入ATD8888

被叫终端显示振铃音RING,RING
2摘机ATA
命令功能描述 摘机指令,MODEM收到ATA指令,立即摘机,进入应答状态
命令格式 ATA
参数 A
正确返回值 CONNECT XXX(XXX表示连接的速率)
错误返回值 无应答返回NO CARRIER
举例 主叫终端输入ATD8888
被叫终端显示振铃音RING,RING,在被叫终端发送ATA指令后被叫立即摘机,进入应答状态。
3双音频式(DTMF)拨号:ATDT
命令功能描述 双音频(DTMF)拨号指令
命令格式 ATDTn
参数 n 表示ASCⅡ数字0-9,*,#及拨号附属字元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无应答返回NO CARRIER
举例 主叫终端输入ATDT8888
被叫终端显示振铃音RING,RING

4存储号码:AT&Zn 储存电话号码(共四组,n=0-3)
命令功能描述 储存电话号码
命令格式 AT&Zn=X
参数 n=0..3,共可以存储四组号码X表示要存储的号码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终端输入AT&Z1=8888
即MODEM储存第一组电话号码为8888

5呼叫存储在Modem中的号码:
命令功能描述 呼叫存储在Modem中的号码
命令格式 ATDS=n
参数 (n=0..3)拨出预存四组电话号码的其中一组,以n 来指定何组号码。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无应答返回NO CARRIER
举例 终端输入ATDS=1
即呼叫存储在Modem中的第一组电话号码
6摘机和挂机:
命令功能描述 摘机和估计指令
命令格式 ATHn
参数 ATH1摘机
ATH0挂机。
正确返回值 ATH1摘机返回CONNECT XXX(XXX表示连接的速率)
ATH0挂机后返回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当两个Modem连通后,在任何一个终端里输入ATH0,两个设备就会挂机。

7跳离(Escape)指令:+++,
命令功能描述 跳离指令,由数据模式跳到指令模式
命令格式 +++
参数 注意前面不用加AT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当两个Modem连通后,即工作在数据模式,此时不能使用指令,必须在其中一个终端里输入+++,另外一个Modem就会由数据模式跳到指令模式。
8跳回数据模式

命令功能描述 可用此指令重新回到数据模式
命令格式 ATOn
参数 ATO0 回到数据模式。
ATO1 回到连线状态前先做重新交谈的动作,以达到最好的连线方式。此指令只适用于载波在2400bps 或以上速度时。
正确返回值 CONNECT XXX(XXX表示连接的速率)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在指令模式时,可以发送ATO命令返回数据模式。
9 选择状态码是否送回终端机
命令功能描述 选择状态码是否送回终端机
命令格式 ATQn
参数 ATQ0状态码送回终端机(出厂设置)。
ATQ1状态码不送回终端机
正确返回值 CONNECT XXX(XXX表示连接的速率)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当在终端发送ATQ1时,终端将不显示返回的状态码,再次发送ATQ0时,显示状态码

10连线信息显示方式:ATWn
ATW0 Connect XXXX,此时XXXX 为DTE 的速度;如果S95=0,取
消所有侦测及数据压缩的信息。
ATW1 连线时显示载波速率及数据压缩的信息。
ATW2 Connect XXXX,此时XXXX 为DCE 的速度。
11择状态码指令:ATXn
命令功能描述 选择状态码指令
命令格式 Xn
参数 X0 影响连线的状态码,从原Connect XXXX 变为Connect;
而忽略连线及拨号时不侦测拨号音(Dial Tone)及忙音
(Busy Tone)。
X1 MODEM 不侦测拨号音及忙音。
X2 MODEM 侦测拨号音但不侦测忙音。
X3 MODEM 不侦测拨号音但侦测忙音。
X4 MODEM 侦侧拨号音及忙音(出厂设置)。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
12示S 寄存器的内容
命令功能描述 显示S 寄存器的内容
命令格式 ATSn?
参数 n表示S几寄存器
正确返回值 Sn=V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要显示S1寄存器的内容,在终端发送ATS1?终端就返回S1=V。
13改S寄存器的值
命令功能描述 修改S寄存器的值
命令格式 ATSn=?
参数 n表示S几寄存器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要修改S1寄存器的内容,在终端发送ATS1=V,回OK,说明修改成功。

14复位
命令功能描述 Modem复位
命令格式 ATZn

参数 n=0或1
ATZ0,MODEM 复位(Reset),重新读取预存第0 组的设定参数值。
ATZ1,MODEM 复位(Reset),重新读取预存第1 组的设定参数值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举例
15 Modem音量:ATLn
命令功能描述 修改Modem音量
命令格式 ATLn

参数 ATL0 喇叭音量Level 0,最低。
ATL1 喇叭音量Level 1(出厂设置)。
ATL2 喇叭音量Level 2
ATL3 喇叭音量Level 3,最高.
正确返回值 OK
错误返回值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教一下,通过以太网,路由器和ADSL宽带可以很容易地接入到internet,才用这种电话线来通信具体会应用到什么样的场合呢?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有的机房没有网络(比如电力设备的机房,铁路轨边设备机房),但是机房都会有电话,这样就比较方便远程测试.如果机房有网络的话,可以利用LM3S8962的网络来实现远程通信,这也是LM3S8962的优势,下一步准备做网络的实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啦!
开眼界啰。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既然熟悉这一块,就可以再介绍介绍这个应用方面的,毕竟如果不知道用在哪儿?学这个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
我所知道的MODEM是用在远程监控领域,但是光是MODEM的分类就很多的,因此应用是很广泛。但是相比较网络的话,传输速率不是很高,比如传输图像的话就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