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体验之四……OLED显示点,线,圆

楼主:
OLED显示点,线,圆.

按键后显示效果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程序体验。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程序分析

画一个点

void OLED_dot(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long y,unsigned char ucLevel)
{
    g_pucBuffer[0] = 0x15;   //设置列地址//列
    g_pucBuffer[1] = x/2 ;    //列地址起始地址0
    g_pucBuffer[2] = x/2+1;      //列地址结束地址
    RITWriteCommand(g_pucBuffer, 3);
    g_pucBuffer[0] = 0x75;     //设置行地址
    g_pucBuffer[1] = y;     //行地址起始地址0
    g_pucBuffer[2] = y+1;    //行地址结束地址
    RITWriteCommand(g_pucBuffer, 3);
 g_pucBuffer[0] = ucLevel;
 RITWriteData(g_pucBuffer, 1);
}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由点画线,

查OLED手册可知,没有硬件的画法,只能软件驱动了。

void OLED_line(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ucLevel)

再画。

void OLED_circle(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ucLevel)
用Bresenham算法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使用查表法,画线,确定表针。

/指针时钟坐标

const unsigned char  sec_x[]={
            32,35,38,41,43,
            45,48,50,52,54,
            56,58,59,60,60,
            60,60,60,59,58,
            56,54,52,50,48,
            45,43,41,38,35,
            32,29,26,23,21,
            19,16,14,12,10,
             8, 6, 5, 4, 4,
             4, 4, 4, 5, 6,
             8,10,12,14,16,
            19,21,23,26,29,
           };

const unsigned   sec_y[]={
             4, 4, 4, 5, 6,
             8,10,12,14,16,
            19,21,23,26,29,
            32,35,38,41,43,
            45,48,50,52,54,
            56,58,59,60,60,
            60,60,60,59,58,
            56,54,52,50,48,
            45,43,41,38,35,
            32,29,26,23,21,
            19,16,14,12,10,
             8, 6, 5, 4, 4,
           };

const unsigned char  min_x[]={
            32,34,36,38,40,
            41,42,44,46,48,
            49,50,51,52,53,
            54,53,52,51,50,
            49,46,45,44,42,
            40,39,38,37,35,
            32,29,27,26,25,
            24,22,20,19,18,
            15,14,13,12,11,
            10,11,12,13,14,
            15,16,18,20,22,
            23,24,26,28,30,
          };

const unsigned char  min_y[]={
            10,10,10,11,13,
            14,15,17,19,21,
            23,24,26,28,30,
            32,34,36,38,40,
            41,44,45,46,48,
            49,50,51,52,53,
            54,53,52,51,50,
            49,48,46,45,44,
            41,40,38,36,34,
            32,30,28,26,24,
            23,21,19,17,15,
            14,13,11,10,10,
          };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标记了,学习学习:D

网友:
有万年历?

网友:
画一个点
void OLED_dot( unsigned long x, unsigned long y,unsigned char ucLevel)
{
    g_pucBuffer[0] = 0x15;   //设置列地址//列
    g_pucBuffer[1] = x/2 ;    //列地址起始地址0
    g_pucBuffer[2] = x/2+1;      //列地址结束地址
    RITWriteCommand(g_pucBuffer, 3);
    g_pucBuffer[0] = 0x75;     //设置行地址
    g_pucBuffer[1] = y;     //行地址起始地址0
    g_pucBuffer[2] = y+1;    //行地址结束地址
    RITWriteCommand(g_pucBuffer, 3);

g_pucBuffer[0] = ucLevel;
RITWriteData(g_pucBuffer, 1);
}

如果这里 unsigned char ucLevel 送个OXFF,那不是点亮2个点了?

网友:
请问该怎么样显示图片?

网友A(2013-05-24):
回复 楼主:
楼主还在吗?有些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