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评估套件使用报告

楼主:
老师周三带我们学习LM3S8962 评估套件的使用,看老师用套件演示的蒸汽机车图片,黑白相间的图片从小屏显示出来,想象不到效果会这么酷,看的我们十个人新潮澎湃。之后又演示了盘上带的东西,还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第二天就去外地上课了。今天老板指示,要用他的ID发评估版试用报告,我们小组讨论觉得我们的心得网上都有,就别发了还给老板丢脸。老板说:没关系,给我们一样的新人参考于是就把我们的实验报告发上来。

网友:
我靠,你这个实验报告,写得太有个性了,看来这位老师很有品味,这都放你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是挺个性的 比较好奇你们老师演示的蒸汽机车图片

期待你们的心得 加油!

网友:
谢谢,砖拍的很轻。我们的功力太浅,只有微机原理和正在开课的FOXBASE的底,

微机原理用的教具那是相当的古老,90年代福建一个什么厂的80C31,很大的木盒

装的,但只能演示。我的报告,高手轻点儿拍。

1、什么是GPIO
GPIO,也就是通用IO口。用于对设备/电路的控制及通信。
2、LM3S8962GPIO特点
LM3S8962GPIO端口有PA、PB、PC、PD、PE、PF、PG、PH 。每个 GPIO端口包含 8

个管脚。LM3S8962支持5--42个可编程输入/输出管脚,输入输出电压5V。使用

GPIO模块之前必须首先要使能,如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G); 使能GPIOG模块。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驱动强度有2mA、

4mA、8mA之分(具体怎样用还没有搞清楚)。如要设置GPIO_PORTF端口的G1管脚

为推挽输出且输出驱动能力为4ma,可以用这样来设置: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G_BASE,GPIO_PIN_1,GPIO_STRENGTH_4MA,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Read( )和GPIOPinWrite( )这两个函数用于读和写GPIO 端口的指定管脚

3、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安装光盘自带的,通过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控制板载LED的点亮和灭灯,可以通过调节参数实现亮、灭时间。

第二个实验加载了ID 为Liongt的例程。这个例程通过设置时钟的方式实现板载

LED的闪烁。没看太明白,Timers的学习还没开始。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4902&highlight=GPIO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
delay(int d)
{
        while(d--);
}

//main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采用PLL,200MHz
                                   SYSCTL_OSC_MAIN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8MHZ |        //8MHz晶振
                                   SYSCTL_SYSDIV_4);        //4分频,结果为

50M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OSC |                //不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8MHZ |        //8MHz晶振
                                   SYSCTL_SYSDIV_1);        //不分频,结果

为8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打开PF时钟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0x01);//设PF为输出

        //while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0x01); //F0高

电平
                delay(5000000); //延时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0x00); //F0低

电平
                delay(5000000); //延时
    }
}

4、现在存在的问题
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驱动强度的用法、初始化ADC采样顺序可以留到学习ADC时、

GPIO中断涉及寄存器,这一块我是满脑袋浆糊。也请小组的同学考虑这几点,并

能给我些帮助.

网友:
谢谢,我们的功力太浅,只有微机原理和正在开课的FOXBASE的底,

微机原理用的教具那是相当的古老,90年代福建一个什么厂的80C31,很大的木盒

装的,但只能演示。我的报告,大家轻点儿拍。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加油 等待楼主的学习记录

网友:
近一段时间的学习记录

网友:
试用总结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小组制定由我来做一个小结。
    首先,没有拿出任何成果。对小板、对8962、对ARM的学习仍在进行中。后期更多的是理论方面的学习,尤其是8962的使用手册的学习。其中专业词汇是一大障碍,虽说进行了大量的搜索进行参考,也只是理解了其中一部分,还没能形成一个具体的使用思路。因为其中的辛苦,有三名成员退出,这也是我们小组的一个遗憾。
    第二,跟试用完全相反的是,对本专业的理解与学习提高明显。在学习GPIO、定时器、ADC等部件时,都结合在本专业的使用,这是一个以前没有过的视角,以前曾经以为理解了的东西在这里不得不从器件使用、电路构成的角度去分析,参考了大量的本专业教材,挺累,但很有收获,大伙儿都这么感觉,最直观的就是问题越来越多,专业的和8962的。
    第三,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原来学习可以这么学。跟坛子里的同学比,我们可能是功力最浅的。通过试用,发现这么复杂的一个小玩意,我们也能摸着点儿门道,而且是在老师不再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从没体验过的学习方法,我们还要认真总结,互相鼓励。
    最后要忠心的感谢SOSO版主,对我们蹩脚的学习报告,善意的鼓励也是我们的动力。歪解一下EEWORLD吧————ELECTRONIC  EDUCATION  WORLD。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期待分享更多的你们学习收获与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