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为什么我在用MDK和ULINK ME下载程序的时候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紧急求助,有知道的坛友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LS防真器以前能用吗?
看看Debug中的setting能否找到,还有就是utilities中的set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我这两项都已经设置好了 都已经找到了 我的仿真器是板子上自带的ULINK ME!~弄了一晚上还是这样 急!~

网友:
检查连接

不行重装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 这个驱动是将开发板和PC机连接以后自动安装的!~

我已经把软件卸载了,然后重装了,但是还是这样!~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LINK ME 闭蛤了,再不就你芯片的事,你换个仿真,看看是芯片的事还是LINK ME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极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