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购买e问e答,幸运抢楼】之3——买回来的元器件与 PCB板上封装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
上期【器件购买e问e答,幸运抢楼】之2——研发时,需要少量的器件,你会选择申请样片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08186-1-1.html

解压密码:

WORD:jintianguojie
压缩包:chumoganyingjishu

获奖的朋友:

3楼:liuceone  笔记本内胆包
21楼:floydcui  MP5播放器
56楼:fxw451 笔记本内胆包
恭喜获奖的朋友,请速与管理员小志联系,告知联系方式。
-----------------------------------------------------------------------------------------------------

本期【器件购买e问e答,幸运抢楼】话题为:
买回来的元器件与 PCB板上封装不一致怎么办?

抢楼时间:2010年11月21日——2010年11月30日

参与方式:
                1、跟帖阐述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注意:一个ID最多可以发三次、恶意注册无效、单纯顶贴无效、回复太过简单无效。(即本帖可跟帖三次)

获奖楼层:
沙发层(笔记本内胆包)、活动截止时最后一楼(小音箱)、活动中间楼层(电脑背包)【(活动截止楼层-沙发层)/2,如遇.5情况,则以进位算】

这次的抢楼方式,是坛子里一个网友提出来的,有些疯狂,呵呵 但毕竟是大家一起玩,核心还是讨论问题,所以欢迎探讨!

网友:
我那次就是
飞线 也要把它焊上。。。

网友:
上图吧。。。。

这次又是,封装严重画小,费了老半天劲,才把它焊上。。。

先在底下涂抹焊锡,然后压。。。最后用万用表挨个测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对于封装与器件的处理,一种方案 是 将画出的PCB按1:1打印,然后与实际的芯片比对,但一般没这种心情。。

大家有没有好的封装库啊??一般公司里都会有内部维护的封装库,可以的话 都上传上来啦。

封装与待焊芯片

封装与待焊芯片

鼓捣上啦

鼓捣上啦

整版图

整版图

网友:
大家都想在中间层发帖吗?呵呵~~实验室里有个老教授,对这个问题抱怨挺大的,不过每次还是他老人家亲自操刀处理,姜还是老的辣啊~~过几天回帖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些经验

网友:
认命呗!~或者重画PCB,或者重新买器件!~

网友:
这完全就是个悲剧

这种情况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的,如果是原型设计并且要急着调试的话,就先想办法割线啊,敲焊盘不管怎么样,把片子弄上去工作再说;调试的过程中会立马再投一块出去。

网友:
要是元器件贵的话就是从新画板子喽,不是很贵的话就再去买新的,跟封装相符的元器件。
但说实话,无论哪种方法,总觉得不爽,所以能的话都是买回来器件后再画板的,这样稳妥一点

网友:
周六去中发电子买元器件,发现黑心老板太多,不如在淘宝上买划算!!!不是批量的尽量不要去中发买东西。

网友:
用导线连,然后在根据情况改PCB或换器件

网友:
PCB不一致

重新画电路图

网友:
哈,
一、换元件,每种元件都有不同的封装,可能采购搞错了。
二、将就着用,用跳线吧。
三、不想破不原板,那就用转接板试试。

方法总比问题比。

网友:
很简单,如果是实验阶段,飞线,割板子,怎么都能把它装上,如果是产品,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终定版的时候都应该是确定过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芯片确实没有这种封装,那就需要重新制版,否则,重新购买芯片!

网友:
一般价格低的芯片,而且数量少,就找供应商联系退换。
大批量的采购,一般都核实好的,不会出问题。
不确定的,先送样品

网友:
这个如果是实验板怎么都好说,就算封装不一致也可以想办法焊上,改造一下电路板或者器件。如果量产的板子那就问题大了,只能重新画板,等着领导批吧。;P ;P

网友:
哈哈!有才
1、根据买回来的元件重做封装,重新打样(给自己一个教训,以后一定要先买到元件再设计PCB;P )
2、咨询一下供应商,看看有没有该芯片的其他封装,或有没有pin对pin的替代芯片可替代。
3、把元件引脚处理下(如用钳子弄弯、剪一半
4、用导线连,或把元件放到一万用板上,把引脚全引出来焊到板子上,先调试使用,与此同时,改PCB中的封装,以备下次投板所用。

网友:
首先是看看能不能通过想办法用上,如果不行,非线也行,在不行的话就重新购买了

网友:
是可以凑合着用的,比如板子上是0805,买的是0603,直接焊就是了。
  差的太多,板子不赶着要就重新定啊,赶着要就飞线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在板上。
  是设计的时候就先查查芯片能不能买到,订的时候确认好封装型号,避免发生这样悲剧的事。

网友:
诶,我就干过这个事。是让别人代买的器件,差距大了去了,没办法,只能重新买了!挺无奈的,看以后要是有机会在使用到这个器件就直接画这个封装,就可以变废为宝了。呵呵。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买元器件然后做封装。

真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飞线连接了。

网友:
买回来的元器件与 PCB板上封装不一致怎么办

有时候也是先放着,等着下次再用

网友:
看看能不能勉强焊上,

尽量想办法,实在不行就 重新买吧。

网友:
想想办法用上,实在不行就只好重新购买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无奈

网友:
一般我是先确定了元件有什么和封装是什么后才画PCB的,如果买回来的元器件与 PCB板上封装不一致时,用过转接版!~

网友:
假如是自己做PCB的,那就重新做一个吧!!!

网友:
貌似遇到过一次!!按照PDF画出来结果大了,没办法,重新画了!!

网友:
我这里的电子市场只有常见的分立元件。贴片元件都要从网上买。
    设计的时候如果买的元件封装不对,先考虑是否可能飞线。当然焊接要仔细,很多贴片是无法飞线。实在不行就重新做板。
    如果是最后产品只有重新做板或者重新采购元件。

网友:
这个题目的前提是已经买回来的元器件与PCB板不同.

一般我会这么做:

1.如果不是高速板那可以选择用跳线先把功能测试

2.尽量去购买板子上所画封装

3.考虑更改PCB重新打样

网友:
第一步用万用表测下,然后看是否一致.实在不行的话就先用线连起来.   如果元器件贵的话就重新画线路图,不贵的花,建议重新买个.

网友:
感觉大家说的办法基本一致,大概也只有这么几种办法...

网友:
我上次把插座的孔弄小了,没办法,只有用钻一个一个的重新打眼,快把我给累死了!

网友:
效果不严重的话就飞线,实在飞不了就只能重新做!!

网友:
还要吸取教训

看看是自己的错误还是采购的失误,避免以后犯错。

网友:
如果很急,肯定先飞线,如果不急重新画PCB。

网友:
加一块小板:D

网友:
假如单单是转接板,可以自己适当掉线,就OK了。

网友:
要么换元件,要么改PCB呗

网友:
跳线,或者换合适封装的器件,实在不行只能重画PCB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画PCB以前,那必须得确定封装,所谓确定,并不是说查好了封装,而是要等东西拿到手。
当然了,有一些则没拿到手也没问题,比如说,这次MAXIM的活动,那两个片子没到手的时候我就基本把PCB画好了。
因为是大厂家啊。
但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器件,那就不好说了。
东西没到手,不会轻易画。

画得时候,要预留多一些余量。
关于这个,我之前只是注意到 封装 要留余量,结果布线什么的没留比较大的余量,所以昨天焊板子,吃苦头了,这教训就记住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一直很好奇,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

网友:
首先想办法焊接一块,调试一下功能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功能正常后,根据实际情况,一般我比较一下看元件和PCB那个的成本更低一些,因为做一个成品,用飞线或者其他方式毕竟不好,所以根据情况,选择重新做板子后者换器件

网友:
一般情况下,元件封装不合适这种事情,元件厂家都会同意调换的,只要你的元件没有用过,一般都会同意调换的,

呵呵,我曾经调换过几次元件,

网友:
我上次画错的,封装的两列偏小了,但是引脚间的距离还是准的~
那时还好吧,两边的焊盘我都是平行引出来一定的距离,还可以放上去~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板子?视频的吗?交流下吧

网友:
看买得多少了,买的渠道了

如果做样机,买的少,就与坐沙发上的兄弟一样了

如果量产,就看板子出没出来了。没出来就改版。
要是板子出来了,要是常用货,中发买的那种,通常人家给调的。
要是期货,向原厂下订单那种,还死贵的芯片,比较板子贵多了,只能改板子了。

最重要的是换采购,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前提是,你提交的BOM是正确的)

网友:
先看能否飞线,如果可以,就飞线; 如果不可以,要看PCB的成本跟元件的成本相差多远,然后改之; 元件只有这个实物这种封装的话,那就只有改PCB 了!

网友:
我一般重买器件,毕竟重做PCB贵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一般都会设法焊接使用的,如果焊盘过大其它没问题的话,会继续使用,且后续不会再改版.若焊盘过小或错位,先垫高飞线处理,后续改版.
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做PCB板时焊盘未作镜像,处理的方法就是把器件翻过来,针脚掰过去焊.

网友:
看情况了!可买现成的专门针对单个芯片的PCB,假如同学买元器件顺便带回来。价格贵了,那就自己做个PCB转接板就OK了,也不难。

网友:
我一般会重新买元器件的~~~~~~~~~~~

网友:
从新画板子,要不就飞线,不过飞线难看了点就是

网友:
PCB不一致

能焊上就焊,不行就重新画电路图

网友:
先是想办法用上去不要浪费,实在不行就只好重新买了

网友:
有时把直插的引脚拉开,拼命的插进去
有时就直接飞线啦,有时飞线飞到自己都头晕啦
还是做PCB好,先自己热转印做一块PCB,OK后再送去外面做PCB
基本就这样啦,呵呵

网友:
有时候需要把板子上的铜刮开然后飞线或者刮断,兴许就可以了。但,如果真的是那么倒霉,比如说那个器件是多个管脚的,那也没办法了。重画PCB吧。

网友:
小器件能飞的就飞了,要是是复杂芯片飞不了还是重新买芯片或者换PCB吧

网友:
一般采用飞线焊接

网友:
先试试看能不能用上,现在期间都很贵,而且买一趟也耽误不少功夫,不行的话就只好重新买了

网友:
看看用在哪儿了,或者是干什么用的。
一些要求高的,
只能买芯片,如果买芯片比制板贵,那就重新画板子。
做测试,如果没有干扰之类,就那么用了。

不过建议找一个可以退换的厂商

网友:
完全就是个悲剧!

割线,飞线,跳线,随意了,反正得跑通啊

网友:
想法办解决,飞线是个不错的方法如果时间急迫!

网友:
如果是实验阶段,用尺寸相近的元件试试,或用转接板。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在原有封装基础上,尽量保留原有线路,加上绝缘垫,然后飞线

网友:
这么快又是29号了!!!~~
         看来以后画板得小心了!!不然重新画板,会烦死的!~~

网友:
可以自己飞线焊接一下,调试一下功能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功能正常后,根据实际情况,看板子还有芯片哪个更贵,用飞线或者其他方式毕竟不好,所以根据情况,选择重新做板子后者换器件

另外电子市场有卖转接板的,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有适合你的封装的~

网友:
从新画板子咯

网友:
SBLPP兄弟的焊接能力很强!~

网友:
再次过来踩一踩。突然想到了两点,总结了一下,呵呵。
1、如果没有合适的器件可替换,而且板子要求的性能,参数很严格,比如高频分析之类的,那么跳线是不合适的。这时候只有重画PCB。
2、如果不是自己学习用的板子,而且用来做成成品的,那么也不能飞线吧,万一买家看到了,多不专业啊,呵呵。这时候也只有重画PCB了。
恩,就这两点,纯粹个人看法而已。

网友:
我想,一般情况下,芯片的封装都固定了,如果遇到批量生产,我不相信全部都用跳线!!还是乖乖地重新画板去吧!~~

网友:
1,要是有时间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换班子,元器件贵的话也可以重新画板子。
2,如果不允许重新画板则可用导线连,然后在根据情况改PCB或换器件,如果是实验阶段:飞线,割板子,怎么都能把它装上。
3,如果是产品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最终定板子的时候都应该是确定过的!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除非芯片确实没有这种封装,那就需要重新制板子,否则,重新购买芯片!
4,如果相差不大的话可以动一下管脚。
5,也可以背板。
6,用一个可以适合您的芯片封装的板子割小了,“骑”到原来的板子上!

网友:
总结起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但一般都会设法焊接使用的,如果焊盘过大其它没问题的话,会继续使用,且后续不会再改版.若焊盘过小或错位,先垫高飞线处理,后续改版.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做PCB板时焊盘未作镜像,处理的方法就是把器件翻过来,针脚掰过去焊
市场上也有很多卖小的转接板的,也可以去碰碰运气快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网友:
楼上的大哥 相当的关注呀:)
呵呵:)

网友:
大家都很关注  什么时候出名单啊?

网友:
只有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