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语句含义的问题

楼主:
模块一

module multiplier ( product,a0,a1 );

parameter a0_width=8;

parameter a1_width=8;             //localparam product_width=a0_width+a1_width;

output [ product_width-1:0 ] product;

input [ a0_width-1:0 ] a0;

input [ a1_width-1:0 ] a1;

generate

    if ( a0_width<8 ) || ( a1_width<8 )

       cal_multiplier # ( a0_width,a1_width ) m0 ( product,a0,a1 );

    else

       tree_multiplier # ( a0_width,a1_width ) m0 ( product,a0,a1 );

    endgenerate

endmodule

模块二:

module adder ( co,sum,a0,a1,ci );

parameter N=4;

output [ N-1:0 ] sum;

output co;

input [ N-1:0 ] a0,a1;

input ci;

generate

case ( N )

    1:adder_1bit adder1 ( co,sum,a0,a1,ci );

    2:adder_2bit adder2 ( co,sum,a0,a1,ci );

    default : adder_cla # ( N ) adder3 ( co,sum,a0,a1,ci );

endcase

endgenerate

endmodule

请问两个模块里的生成块含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
模块1

第2、3行都定义为8了,第8行还if?
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上,并且求大神解读

我问的是generate和endgenerate之间的生成块的内容,其他的我都看得懂,你说的if那行我觉得是逻辑或,下面的就看不懂了!求大神解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好多书也没有见过这种语法格式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