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试用-SDK

楼主:
 最近一直业务繁忙啊,所以这次拿到开发板真是有点难过,基本上没时间用用。:L 趁着休息做个试验报告吧。

       SDK是ISE嵌入式套装里面的一个工具软件,早期版本基本忽略其存在,但是ISE11之后加上开发板的更新换代其功能越来越强。在这块SPARTAN6开发板上其经典的视频处理Demo就是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实现案例,其webserver的搭建基本上就是用SDK实现的,其优秀的编译功能可见一斑。

       我个人觉得这个开发起来还真是像单片机开发,只不过其硬件实现上要灵活的多,可以添加更多的接口可以扩展更多的硬件,但是这也造成了软件开发上调用的底层函数变得复杂起来;P 。这对于硬件工程师那可真是挑战了,必须要软硬兼通。

网友:
        导入官方案例

网友:
实验结果如下图:

网友:
通过超级终端实现一个交互界面,进而实现如图所示的串口测试、LED测试、计时器测试等等,试验非常成功。

但是有以下注意点:

1、串口通讯速率一定要匹配上不然会乱码

2、SDK软件平台上software platphom setting有些要注意的,手册上有标明注意点

3、SDK操作界面中有三种执行模式:release、debug、profile,这几种模式有点区别,这个试验中选择了release模式没有调试直接运行

就是这样,操作完毕。至于代码上的分析,大家有空看看就好了,要分析起来我还真是有点头大

网友:
看不到图啊~!楼主是不是补一下

网友:
为什么我这里显示的非常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尝试重新上传一次就好了,我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能重传一下可以吗?

网友:
看不到图

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