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开发板学习(十):定时器A溢出中断(32768KHZ时钟)

楼主:
MSP430G2开发板学习(十):定时器A溢出中断(32768KHZ时钟)
/******************************************************************************
* 定时器A,翻转P1.0LED,定时器A溢出中断服务程序,32KHZ的辅助晶振
* 翻转P1.0的频率是0.5HZ,使用可TAICV中断向量。
* 辅助时钟是32768HZ,定时器A时钟也是32768HZ
//  ACLK = T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
  P1DIR |= 0x01;                            // P1.0 设置为输出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 ACLK, contmode, interrupt辅助时钟,计数模式,中断

  _BIS_SR(LPM3_bits + GIE);                 // LPM3 w/ 中断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检查TAIV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定时器溢出,翻转P1.0
              break;
  }
}
完整的工程如下:

网友:
G2553运行的话时间不对啊,好几秒才闪一下。感觉ACLK≠32768Hz啊,怎么算都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看好几个例程,用示波器看频率都差一点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问题已经找到了,我用的不是外接晶振,而是VLOCLK,所以时钟频率是12kHz,时间当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