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应急灯终于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光

楼主:
今天我终于焊接完成了我的应急灯.它也终于发出了极其微弱的光.非但起不到应急照明的目的.你不仔细看都不知道它是否在发光.从4个月前,开始申请美信的样片,我反复申请了2次.等了2个月才拿到这样的劣质样片.至此我算是了解了美信公司的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了.这次我设计的美信应急灯也应该算是宣布彻底失败了.下面是我的原理图.

我就不明白,连接一个电阻就可以点亮的LED,这美信公司为什么还要生产一款专门的芯片.价格高底不且说它,她为什么还不如一个电阻好使?!

从一开始我对这芯片就是有抵触的,可是我扭不过坛子里的朋友,一定要我来试试它,现在我终于看到它的质量和效果了.I服了U!!有的朋友该说了:你跟本就不会用这款芯片,是的我承认,我不会用,但是我看过它的资料了.它用来设置电流的电阻,我故意多放了4个封装,就是准备调试时候用的.可是无论我换什么样的电阻(从50豪欧到100毫欧,再到200毫欧,220毫欧,最后一直加大到180欧,470欧,1K欧51欧,75K欧)LED的发光程度没有任何变化.IC56脚相连的电感我也换过若干个,怎奈LED依然发光微弱......我是没办法了....宣布失败吧,也算是早死早超生吧.

MAX16832做的LED驱动

MAX16832做的LED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来看看 围绕这个电路讨论讨论 看看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网友:
楼主的电感不够大吧,我那个是大电感,老大了

我觉得是磁芯电感,若电感不行是不行地

网友:
 看了下MAX16832A的手册,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Buck型DC/DC的。建议先量一下LED两端的电压(要用示波器量,万用表看不出动态变化的),再对比一下LED的数据手册,看电压是否足够。电压测量值应该是脉动直流,但纹波峰-峰值不应太大,否则就是电感不合适了。
 不知LED数据手册来了没有,之前俺就纳闷为什么大家可以不看器件手册就设计?计算的依据是什么?即使能“点亮”了,也应测一下是否真的“够亮”,是否达到设计指标。

 不要轻言“失败”,就算真失败了,也应该把它化作成功的妈妈,对吧?

网友:
能不能把完整的原理图发上来,这个还是有些局限,比如串了多少led,供电电压是多少等都看不到!

网友:
8脚是否缺少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pcb图和封装说明

现在放上PCB图和封装说明

PCB图和封装说明

PCB图和封装说明

网友:
先测下两端的电压电流吧

网友:
手电筒,IC有点画不来

网友:
西门兄,你要检查一下16832的7脚dim,我看你的原理图中把他悬空了,这样是不对的,手册中有提到。另外cs和in之间的电阻调节弄个电位计我觉得更方便一些,不过要经过计算才能确定电阻的大小,计算公式同样在手册中,另外那个电解电容好像不用。。。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04694-1-1.html

也可以和这位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
DIM脚悬空了,不对的,DIM接高,表示开,输出电流;悬空默认接地了,所以不发光是正常的。

美信的驱动芯片肯定都有他用处。在小型化,智能控制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貌似没什么错误,DIM应该可以悬空的,你要不用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把DIM接PIN2。
    可以量一量输入电压(2脚)是否够11V?
    再量一量接LED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