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中的IE1和IFG1在哪里被定义了呢?

楼主:
SFR_8BIT(IE1);                                /* Interrupt Enable 1 */
#define WDTIE                  (0x01)         /* Watchdog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OFIE                   (0x02)         /* Osc. Fault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NMIIE                  (0x10)         /* NMI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ACCVIE                 (0x20)         /* Flash Access Violation Interrupt Enable */

SFR_8BIT(IFG1);                               /* Interrupt Flag 1 */
#define WDTIFG                 (0x01)         /*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
#define OFIFG                  (0x02)         /* Osc. Faul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PORIFG                 (0x04)         /* Power On Interrupt Flag */
#define RSTIFG                 (0x08)         /* Rese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NMIIFG                 (0x10)         /* NMI Interrupt Flag */

请问下IE1和IFG1在哪里定义的?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IAR5.10.6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nclude "in430.h"
#pragma language=extended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X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efine DEFXW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endif  /* __IAR_SYSTEMS_ICC__  */

……………………

/************************************************************
* PERIPHERAL FILE MAP
************************************************************/

/************************************************************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ADDRESSES + CONTROL BITS
************************************************************/

#define IE1_                (0x0000u)  /* Interrupt Enable 1 */
DEFC(   IE1               , IE1_)
#define WDTIE               (0x01)    /* Watchdog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OFIE                (0x02)    /* Osc. Fault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NMIIE               (0x10)    /* NMI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ACCVIE              (0x20)    /* Flash Access Violation Interrupt Enable */

#define IFG1_               (0x0002u)  /* Interrupt Flag 1 */
DEFC(   IFG1              , IFG1_)
#define WDTIFG              (0x01)    /*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
#define OFIFG               (0x02)    /* Osc. Faul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PORIFG              (0x04)    /* Power On Interrupt Flag */
#define RSTIFG              (0x08)    /* Rese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NMIIFG              (0x10)    /* NMI Interrupt Flag */

网友:
IAR里面有,可我在CCS里没找到这句

#define IE1_ (0x0000u) /* Interrupt Enable 1 */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ccs里好像所有寄存器地址都没有定义耶,求解。

网友:
所以我也觉得奇怪,难道是内置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