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
办公室有个6万多的泰克,主要是想买个备用的放家里面用用比较方便

安泰信*数字宽屏示波器ADS1102CAL/100mhz带宽/1G采样率

一 口 价: 1780.00

特性及优点:
·7寸彩色TFT-LCD显示;
·实时采样率1GSa/s,等效采样率50GSa/s;
·6Mpts波形记录功能,最长记录时间33.3小时;
·5种触发功能:边沿、脉冲、视频、斜率、交替;
·3种光标模式,32种自动测量参数;
·5种数学运算:+、-、*、FFT ;
·屏幕保护功能(1分钟至5小时);
·嵌入式在线帮助、一键存储、一键打印功能。

技术参数:
带宽:100MHz
通道数:双通道+1个外触发通道
最高实时采样率:1GSa/s
等效采样率:50GSa/s
存储深度:单通道40K,双通道20K
上升时间:<3.5ns
输入阻抗:1MΩ||17pF
时基范围:2.5ns/div-50s/div,Roll:100ms-50s/div
垂直灵敏度:2mv-10v/div(1-2-5顺序)
垂直分辨率:8bit
显示:7寸彩色TFT(320*234)LCD
产品重量:2.3Kg
产品尺寸:305mm X133mm X154mm

功能特性:
更大电压档位:
2mv/div-10v/div的电压档位范围,不仅可对小信号进行测量,而且可不用更换探头即可直接对工频信号进行观察,节约测量成本。
更大电压档位
更大电压档位

自动测量功能式显示:
32种自动测量种类、3种测量光标模式,具有所有测量参数可同时打开功能,丰富的光标模式满足测量需要。
自动测量功能式显示
自动测量功能式显示

延迟扫描:
采用双时基制的EasyZoom窗口扩展技术,完美扩展局部波形,总揽全局、细节呈现。
延迟扫描
追踪模式

延迟扫描

手动模式:
包括:时间、电压测试。可手动调整光标的间距测量时间和电压。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追踪模式:
光标自动追踪波形,通过旋转“万能”旋钮来调节光标水平位置并自动改变垂直位置。
追踪模式
追踪模式

自动测量:
系统根据选择的自动测量参数的变化,自动调整光标的位置,并计算相应的参数值,提供精确结果。
自动测量
自动测量

在线帮助:
一键帮助系统实时提供帮助,使用简单。
在线帮助
在线帮助

快捷操作按钮:
多种缺省操作按钮,操作高效快捷。
快捷操作按钮
快捷操作按钮

PC端测试软件PC端测试软件:
实用的PC端测控软件,可实现测试自动化。
PC端测试软件

网友:
如果是自己用用的话,LZ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网友:
性价比蛮好,值!体积和重量都适合在家用,也适用于工程现场。
如果满足你的实际需要,办公室也未尝不行。

网友:
lz是否买了这款机,谈谈用的如何?参考一下。

网友:
泰克的东西好时候好 贵呢
楼主这个 安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