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菜鸟,请教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

单片机某输出口接Vin。欲实现下面功能:

Vin高电平时,Vout输出12V高电平(不要求大电流),Vin低电平时,Vout输出低电平。

虚线框内如何做?只用一只三极管能完成吗?

网友:
改MCU程序
再用颗MOS

网友:
不会吧?
改程序干什么?
我无非是要做个接口电路。
想帮助就回答,不想帮助就只看不说。
会回答的话就回答,如果自己也搞不准,就不要瞎说。

网友:
既要电平移动,又要同相,至少也得俩三极管8。

P.S. 不过楼上自称“菜鸟”的也忒牛了吧?沙发至少在帮你,即使说错了也没欠你的。

网友:
共基极连接

假设条件:只用一只三极管,MCU输出是TTL电平。
分析:这个方块的输入和输出是“同相位”的,因此要排除共发射极(C-E)解法;由于输入(5V)低于输出(12V),因此也排出了共集电极(C-C),只有共基极(C-B)连接时可能的。
实现: 三极管基极加电阻分压电路提供基极偏置。发射极接MCU的口输出。集电极输出(要带适当电阻Rc)。
其它:1 基极偏置应高于逻辑低电平的最高值(应高出一个正向结压)以上;要检查端口输出的驱动能力可以适应对发射极的连接。

关于楼上的建议:调整程序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估计软件上不会有什么难度和开销;但是硬件要可靠的多,望你考虑。

再编辑补充:发帖后才见到仙猫的意见,那是个好方案。

网友:
谢谢仙猫兄。
我是个写程序的,电子是个爱好,基础很差,所以有些回答我是分辨不出正误的。
接受你的批评,在此向沙发致歉。

网友:
xiaoxif先生给出了一个好方案。
俺刚才也企图玩一把共基极把相位扶正,摆了两下没摆顺溜就放弃了,说明三极管的功力还是欠缺了哈。:$

网友:
按照xiaoxif的做法,成功。
最初我的想法是基极接单片机口,集电极接+12V,发射极通过电阻接地,输出信号取自发射极。结果只能输出5V电平。后来查了一下书,我整的这个东西好像是射极跟随器,输出电压基本和输入电压相等。

最后我是这样做的:
发射极接单片机口,集电极通过20k电阻接+12V,基极通过10k电阻接+5V,输出取自集电极。这样单片机口高电平时,基极电压接近+12V,单片机口低电平时,基极电压接近0V。这样做法发射极负载不能大,否则会拉低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挺好的。带不动负载是因为集电极的20k偏大,适当减小该阻值能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
写错了吧

引用 楼主:
……这样单片机口高电平时,基极电压接近+12V……发射极负载不能大,否则会拉低电压 ...

“基极”和“发射极”两处写错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很,一个三极管搞定,npn三极管,单片机脚(输入端)接基极,12V接集电极,发射极通过电阻(可以适当选择大电阻)接地,输出端接在发射极,带负载能力跟12V电源和三极管通过的电流能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