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知识总结~

楼主:
在网上看了一些关于SD卡的东西,这里做一下总结。
1、 简介:
SD卡(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是一种为满足安全性、容量、性能和使用环境等各方面的需求而设计的一种新型存储器件,SD卡允许在两种模式下工作,即SD模式和SPI模式,本 系统采用SPI模式。本小节仅简要介绍在SPI模式下,STM32处理器如何读写SD卡,如果读者如希望详细了解SD卡,可以参考相关资料。
SD 卡内部结构及引脚如下图所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SD卡管脚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3、SPI模式下SD各管脚名称为:
sd 卡: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注: 一般SD有两种模式:SD模式和SPI模式,管脚定义如下:
(A)、SD MODE 1、CD/DATA3   2、CMD 3、VSS1 4、VDD 5、CLK 6、VSS2 7、DATA0 8、DATA1 9、DATA2
(B)、SPI MODE 1、CS             2、DI 3、VSS 4、VDD 5、SCLK 6、VSS2 7、DO           8、RSV 9、RSV

SD 卡主要引脚和功能为:
CLK:时钟信号,每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个命令或数据位,频率可在0~25MHz之间变化,SD卡的总线管理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产生0~25MHz 的频率;
CMD:双向命令和回复线,命令是一次主机到从卡操作的开始,命令可以是从主机到单卡寻址,也可以是到所有卡;回复是对之前命令的回答,回复可以来自单 卡或所有卡;
DAT0~3:数据线,数据可以从卡传向主机也可以从主机传向卡。
SD卡以命令形式来控制SD卡的读写等操作。可根据命令对多块或单块进行读写操作。在SPI模式下其命令由6个字节构成,其中高位在前。SD卡命令 的格式如表1所示,其中相关参数可以查阅SD卡规范。

4、MicroSD卡管脚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5、MicroSD卡管脚名称: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SD 卡与MicroSD卡仅仅是封装上的不同,MicroSD卡更小,大小上和一个SIM卡差不多,但是协议与SD卡相同。
一般我们用单片机操作SD 卡时,都不需要对FAT分区表信息做处理,原因如下:
1)、操作FAT分区表要增加程序代码量、增加SRAM的消耗,对于便携应用来说代码大小和 占用SRAM的多少至关重要。
2)、即使我们对FAT分区表不做任何了解,实际上我们一样可以向SD卡上写入数据,这就表明使用FAT对我们做数 据存储应用来说如同鸡肋。
3)、耗费大量经历和时间去了解FAT分区表对于我们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的人来说有些得不偿失。
4)、SD卡支持 两种操作模式,SD模式和SPI模式,SPI模式做SD数据操作时根本不需要知道FAT,这时候SD卡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就是个大的、快速的、方便的、容 量可变的外部存储器。
基于以上原因,一般情况下对SD卡的操作只需要了解SPI通讯就可以了,而现在大部分单片机都有SPI接口,那么操作SD卡 易如反掌。

以下是做SD卡试验时使用的电路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SD卡试验时使用的电路

SD_CS/ 连接到单片机的片选SD管脚,只有单片机设置SD_CS/为低电平时才可以操作SD卡。
MOSI连接单片机SPI总线的MOSI管脚(SPI数据 输入),单片机从这个管脚读取SD卡内的数据。
MISO连接单片机SPI总线的MISO管脚(SPI数据输出)、单片机通过这个管脚向SD卡内写 入数据。
SCK连接单片机SPI总线的SCK(SPI时钟)
SD管脚实际上在SD卡内部连接到了GND,当SD插座上没插入SD卡时,单 片机从这个管脚能读到高电平(前提是使用单片机内部上拉输入,或者外部增加一个上拉电阻),一旦插入SD卡,这个管脚就变成低电平,这个功能用来检测是否 插入SD卡。
RSV1和RSV2是保留功能管脚,不需要操作。
MicroSD卡的连接和SD卡大同小异,只是MicroSD卡比SD卡少 一个GND管脚,所以不能使用上面做的这种插入卡的检测,实际上现在很多SD卡/MicroSD卡插座都有插入检测管脚,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上当然 也要贵一些
顺便提一下,普通SD卡插座最多5块钱。

SPI命令格式

Byte 1

Byte2-5

Byte 6

5        0

31       0

Command

Command Argument

CRC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看不到,在源处截屏保存到本地,在上传到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不好意思~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之前找过SD卡的资料,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啊,呵呵。还是要赞一个的,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 LM3S8962评估板的SD卡采用的是就是SPI模式,而且最好是在断电的情况下推入和推出SD卡,防止损坏。我发现评估板上的SD slot并没有插入检测引脚,在Enet_lwip例程中是通过打开根目录是否成功的方法来检测是否插入了mSD卡的。

网友:
现在基本上这种卡已经进入淘汰状态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光盘里面就有相关的例程呢~,正在学习,心得马上就写好了,多多指教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现在也在学习SD卡,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吗,我对技术的更新一点也不了解……先学着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