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如何在SD卡上创建新文件

楼主:
哪位做过SD卡的读写啊?为什么我用下面这几个函数执行后SD上还是没有创建文件

        f_open(ptFatFile," name.txt", FA_CREATE_NEW);
        f_write(ptFatFile, "abc", i, &i);
        f_close(ptFatFile););

有没有写好的例程给在下看一眼,谢谢

网友:
不管是要往SD卡里写数据,还是读数据,都要有一个文件系统的,你首先得移植文件系统,才能使用函数对SD卡进行操作吧……

网友:
文件系统是有的,TI例程里面自代的,

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啦!分享下心得咯~请教一下~~我想要通过超级终端往SD卡里传输一个文件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一直都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