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条语句怎么老是报错?

楼主(2010-11-22):
大家帮忙看下,这条语句怎么老是报错?
server_addr.sin_addr = *((struct in_addr *)host->h_addr);
上面这条语句老是报下面这个错误错,不知道怎么改才好? 求教高手怎么解决,本想直接用数组赋IP地址的值,也是不行,格式不匹配。
error: #393: pointer to incomplete class type is not allowed
server_addr:的定义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ip地址
error

网友A:
回复 楼主:
in_addr和h_addr是同一个类型的吗?仔细看看它们结构体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