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FPGA-V1.0焊接和调试手记上传

楼主:
EE-FPGA-V1.0焊接和调试 今天终于完成了,赶紧上来发一下感受。

 焊接

1. 根据版主chenzhufly 的提供的BOM表,代购的原件进行焊接。难焊接的还是那最大的IC,起初固定住四个角,然后一边焊接一边拖。焊接好两边,焊接第三边的时候发现其中两个脚因左右弯曲短路了,看着真没有办法,拆了有点心疼。好不容易焊接好两边。好不容易把第三边吸干净,帮脚放正了。才算焊接好。

2. 焊接电阻的时候,发现BOM表没有定义清楚,不知道点位和阻值。在chenzhufly 提示下,看原理图,上面全有。所以建议还是要先看原理图。

调试

1. 焊接好的板子,非常小心的上电,担心电容反向爆炸。上电后,没有爆炸,可是D3也不亮,比较不舒服。

2. D3不亮,上电测量电压,USB有电压4.8V,VDD50 无电压。无论开关开还关,都是一样。用万用表判断出开关坏了,都不能正常导通。因此飞了线。跳过开关,直接接电源了。

3. 又测量出VDD33,没有3.3V电压输出,只有1.2V。VDD12电压输出1.4V。电压异常。最后发现U5和U6焊反了。开始焊接的时候,看到BOM中写的U5写的111,拿到实物看到111,就以为是U5呢,其实U5后面还有没有看清楚1.2. 所以焊反了。

现在可以正常了.D3已经亮了。

上图。

网友:
  祝贺

开关我以后发之前 检测一下 这个疏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