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后备电源接法

楼主:
(*^__^*) 刚学单片机不久,问个问题大家,

时钟芯片DS1302的VCC1脚可以接3.6V电池保持掉电继续走时,

在网上看到接电容也可以,请问如果接电容的话,应该接多大的电容?

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帮帮我,谢谢。

网友:
:(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资料上面说6pf的电容,如果按照你的说,不接电池,接电容,可能需要容量大点的,但是,断电时间长,电容的电消耗了以后,还是会失电的,建议使用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6pf不是很小吗

网友:
6pf是晶振的匹配电容,你要是做电源的话,尽可能使用大点的的电容,使用22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看

网友:
因为晶振频率比较低,也可以不接的。

网友:
好像2200uf的可以保证两个小时的正常走时,还是弄个电池比较好的!

网友:
用电容的话时间比较短,坚持时间不会超过1天,如果不会长时间断电可以用电容。4700uf。

网友:
建议用一个法拉电容,和电容相不多大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220uf可以坚持1个多小时!

可以用电池,不要弄反极性,否则会发热的!

网友:
试过用2200uf的电容,断电情况下,可以超过一天!

网友:
根据电流弄个5mA时的小纽扣电池岂不是好很多?

网友:
用个纽扣电池吧。。正常情况下用几年还是没问题的。
晶振那儿的6pf貌似可以不接,影响不大。。。

网友:
纽扣电池是个不错的选择,主板上不也是这么干的么?

说到用超级电容那个,我倒是有收集一些资料,里头有相关的计算参考公式,发上来,大家看看有用没用。

附件的说明

附件是一份网上搜集的好几种应用的简单介绍,其中有两种,后面附有简单的计算过程。

其实,相应过程和普通电容是一样的,相应计算可参考一般的 电路分析 和 模拟线路 书籍的相应章节。

主要是计算 端电压和储存能量的公式。还有放电电流的积分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问 我也真好学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