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_FPGA_V1.0初学者DIY进展

楼主:
上图先:

1、拿到板子后,开始查看(貌似没给我发LED,可能是玄空大师装掉了吧,幸好之前的板子上还有,拆了下来 ),率先把EP2C5Q208、SDRAM、FLASH、PL2303焊上,拖了半天,还是给拖上去了,哈哈!

2、把104的电容全焊上,对照位号找了大半天呢,眼睛都花了,然后再焊的电阻,没得4.7K的电阻,24CX那上拉电阻,我用的10K的。

3、焊电源部份,发现锁存开关的封装有点不对,用万用表测了下,必须焊到背面才能实现开关作用(可能PCB上的封装引脚和最后购买的实物不太一样)。

4、最后焊的接插件。

总结:这焊工,唉!太丑了(越看越丑,反正漂亮得不太明显 ),看来得练练,这电铬铁也不争气,烧了半天没反应,待我拿到鼻子旁感受一下,杯具了,一不小心把上嘴皮烫着了,my god!手太生疏了,的确应该好好的练一下焊接接术了,发现焊接也是一门艺术。

待我明天再检查一遍再上电,先点亮一个灯再说(电源指示灯 )。。。。。。。

网友:
开关应该是可以的啊 我都试过了 哈哈
你这样焊好丑

网友:
关注一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不行,又测试了一下,必须反过来焊才起作用,可能实物不太一样(之前我也遇到过,不同的锁存开关的开关引脚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要回去确认下
给大家带来不便 十分抱歉

网友:
楼主太不幸了,还被烫了~!怎么能用鼻子去闻呢

网友:
:D 鼻子烤焦了,哈哈,习惯相同啊,都是用鼻子感受哈烙铁温度,好久我也弄个耍哈

网友:
这板子确实漂亮得不太明显,买个好的电烙铁

网友: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啊? 求推荐  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