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IO口不够用,采用什么方法扩展GPIO口?

楼主:
请教一下IO口不够用,大家一般都用什么方法来扩展IO口?

网友:
都不知道你怎么用的,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够用,更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上的IO不够用,单片机?FPGA?

本人扩展IO的方法无外乎两种,逻辑芯片,CPLD或者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LPC17XX系列的芯片,100脚封装,差十几个GPIO引脚,要求能读能写状态。
在ARM技术板块问的问题,所以没说用的什么芯片。
问下用什么逻辑芯片进行扩展?除了CPLD或者FPGA,这个比较贵。

网友:
设计的时候应该先把管脚分配好,这样就不会出现不够的情况

网友:
不知道你选择的ARM7是不是有IIC,要是有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扩展

网友:
cpld不贵啊,便宜的,小容量的8、9块钱都能买到

量大的话,一些容量稍微大点的CPLD也可以只用10几块钱买到

逻辑芯片就是74系列的啦,比如74138,74245,74573之类的

网友:
74245,8255等就可以实施,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FPGA最好啦灵活

网友:
nxp本身就一堆i2c,spi接口的IO扩展芯片,安森美也不少,此外freescale也有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