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面程序写法中的问题

楼主:
入门同志编写的程序,简析其写法与表达错误!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anchester_encoder IS
        PORT(D: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END Manchester_encoder;
ARCHITECTURE basic OF Manchester_encoder IS
        SIGNAL lastd : STD_LOGIC :='0';
BEGIN
        P1: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D='0') THEN
                                Q<='1';
                                lastd<='1';
                        ELSIF(D='1') THEN
                                Q<='0';
                                lastd<='1';
                        ELSE
                                Q<='X';
                                lastd<='X';
                        END IF;
                ELSIF FALLING_EDGE(CLK) THEN
                        IF(lastd='0') THEN
                                Q<='0';
                        ELSIF(lastd='1') THEN
                                Q<='1';
                        ELSE
                                Q<='X';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asic;
在Qutuas 上编译了一下,但是通不过,显示
Error (10818):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Q" at Manchester_encoder.vhd(13) 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

错误告警的意思:在时钟边沿外边Q值不能保持。

上面程序典型错误:没有把程序与D触发器对应,一个D触发器只能对应一个时钟沿判断!

上面程序修改: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anchester_encoder IS
        PORT(D:IN STD_LOGIC;
                  Q:OUT STD_LOGIC;
                  CLK:IN STD_LOGIC;

                  Clkin: IN STD_LOGIC);
END Manchester_encoder;
ARCHITECTURE basic OF Manchester_encoder IS
        SIGNAL lastd : STD_LOGIC :='0';

        SIGNAL Clkin_Reg: STD_LOGIC; --------------
BEGIN
        P1: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Clkin_Reg<=Clkin;

                     IF (Clkin_Reg='0') and (Clkin='1') THEN
                        IF (D='0') THEN
                                Q<='1';
                                lastd<='1';
                        ELSIF(D='1') THEN
                                Q<='0';
                                lastd<='1';
                        ELSE
                                Q<='X';
                                lastd<='X';
                        END IF;
              ELSIF (Clkin_Reg='1') and (Clkin='0') THEN

                        IF(lastd='0') THEN
                                Q<='0';
                        ELSIF(lastd='1') THEN
                                Q<='1';
                        ELSE
                                Q<='X';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asic;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