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上电复位的问题

楼主:
没有外部的手动复位按键, 但是由于不设复位信号的话,寄存器初始状态不确定,不知如何处理。想做一个内部的上电复位信号是否可行,还是必须有外部上电复位电路?

FPGA 如果有外部复位,手动或上电复位电路给出复位信号,程序可以可靠的用复位信号给所有的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如果没有外部复位信号的话,建议还是用内部复位,即是用程序产生一个系统全局复位信号,给所有的程序产生一个复位信号,控制所有的程序的状态的初始化。

网友:
那么多IO,留个复位有何难

另外FPGA都和MCU结合用mMCU也能控制复位

网友:
通用IO复位,不好,原因通用IO的布线通道具有延时,所有建议不使用普通IO做为全局复位,建议用专用的全局复位,降低延时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