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芯片被锁死了,咋么改使其变正常啊?(傲飞电子的AVR-ATMEGA16学习板)

楼主:
我将板子上的熔丝位给配错了

怎么恢复啊?

傲飞电子AVR-ATMEGA16学习板的74HC04是什么用途

谁专门讲讲讲讲怎样配置熔丝位

网友:
74HC04就是用来恢复熔丝位的,

但是由于板子制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你要确定你的板子上的U11(也就是74HC04)周围的那些线是否划开了,请参考这个帖子,尤其要关注这个帖子里面11楼所说的问题,

确认这些问题解决后,短接跳线J12,然后在progisp里面读取熔丝位,读出熔丝位后,立即将熔丝位正确修改,然后断开j12

网友:
熔丝位有点恼火,慢慢搞,呵呵

网友:
谢谢,什么原理呢

网友:
那个帖子啊?

网友:
我也学习到了 呵呵 谢谢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妨用有源晶振试试,我的锁住了都是用有源晶振振开的,给你发给资料试试

网友:
解决

用有源晶振,给X1加信号,檫除,重新烧写熔丝即可

网友:
熔丝位确实是个问题  好好搞

网友:
同样的问题,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我的单片机锁死时,用的是有源晶振解锁的!有的下载软件是Progisp软件!网上解锁的方法很多!

网友:
利用有源晶振或者另一块没问题的板子的晶振的2脚接到设置错误的板子上晶振的1脚,两个板子都上电的情况下,保持连接可修改熔丝位。AVR各型号单片机熔丝位设置可参考该网站。http://www.engbedded.com/fusecalc/.

网友:
用有源晶振解锁,百度一下有一大把,基本上都可以的

网友:
我的m88也锁死了,搞不好

网友:
得要加多少频率的有源晶振呢?范围有限制吗

网友:
10楼太神奇了吧

网友A(2013-05-25):
回复 网友B:
NE555应该也可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