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求解

楼主:
什么样的电容器可以在通电后几十秒关闭再几秒后开启如此循环输入电压24VDC

网友A:
电容器怎么可能有这种功能??你说的可能是定时继电器吧??

网友:
进一步描述一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电容器可以在通电后几十秒关闭再几秒后开启如此循环输入电压24VDC

这个题没说清楚,最好给个图。以便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怎么可能有这种功能??你说的可能是定时继电器吧??

 同意。电容只能充放电。与电阻合用时依电路组态,可以微分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