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的问题

楼主:
240平方的一根3芯电缆,相当于多少平方的铜线?如果长度为100米,可以运行多少安倍的电流?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一题两出?看来和那个“补偿”似乎属同一课题。

这个数量上的问题,可以查手册,注意要查具体选配型号电缆的具体手册。不能仅凭电阻率比较做判断,原因如次:

电缆选配与替换诸多问题中,有两个要注意的。一个是线损--线路电压损失,一个是线路自身的耐热(允许温升)。尤其是后者,不只取决于线芯材质,更多取决于电缆的绝缘材料。两个条件依环境不同,会有不同偏重。

如果这个主题确实和你的“补偿”是同一课题,那么你主要的考虑的应当是压降,自然线径要“越大越好”了,大到足以提供电机(负载)正常运行所需端压的程度,可根据变压器出口和电机入端的电压参数简单计算。

手头没有合适的手册,请原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线的载流量不仅与材质有关,截面一定时,还要看绝缘材料的温度等级,电线敷设的具体场合。具体情况需要查电工手册。具体内容请用“铝导线载流量”为关键字搜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