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能提升电网电压吗

楼主:
用电设备基本上是感性负载  当电机都运行后电网电压降低到350V左右,当负载稍微加重电压甚至降低到300V,且电机温升增加,基本上就没法工作了,且用电设备里变压器约400左右,我想在不加粗主电线的情况下,能并联电容进行补偿电压吗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A:
补偿的不是电压!?而是功率因数!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滞后,容性超前。用电容补偿后使功率因数接近1!为的是减小无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偿的不是电压!?而是功率因数!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滞后,容性超前。用电容补偿后使功率因数接近1!为的是减小无功功率!!

   呵呵!同意!

网友:
楼主所言不无道理……

楼主所言不无道理。但是这个题目《并联电容能提升电网电压吗》不好,至少是不准确。
    实如楼上所言:容性补偿是为了改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的“乏”的。但是更要注意,补偿的初衷却是要通过降低无功电流分量和总电流来达到降低传输电路线损的目的

   再请注意楼主提供的具体条件“用电设备里变压器约400左右”,以及和他的基本设想:“我想在不加粗主电线的情况下,能并联电容进行补偿电压”。

    从上面的两点,可以看到楼主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
    不过,有两点请楼主参考:

1、“电网”这个名词的使用:电网所指的范围要大得多,例如一个区、一个县市等等,这里最好使用本单位的“供电系统”,而且是自有变电站的供电系统,这样就把你的题目和想法的前提说清楚了。
2.、补偿方向没有错,下一步的重要问题则是数量方面的了: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电机负载本身的“纯”阻性负荷,如果太大,不一定能解决得了线损压降造成的问题;(就是说,可以得到足够或充分的补偿吗?)
其次,还有综合成本和施工难度问题,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换线还是补偿?着实要根据具体环境加以权衡。

网友:
楼主所叙述的现象,明显是电力变压器容量不够造成的。应当考虑电力变压器增容。变压器的低压侧空载电压是400伏特,像楼主讲的已经降到300伏特,这是在超限运行。
这样的后果不仅是影响生产,电力变压器的寿命也会明显缩短。因为电器设备的温升每超过温度极限摄氏8度,设备的绝缘老化现象就会加剧一倍。这点请楼主深思。另外,如果是三相电源供电,又大量使用单相设备的话,还要考虑三相负载平衡的问题。
加粗电源线只能减少线损,电容的作用是减少无功功率,所以电容柜也叫补偿柜。

网友:
顶。。。。
    貌似看不啥懂。。。。。

网友:
貌似也看不懂,发现两个“裸片初长成”,xiaoxif和quanzx,这是同一个人吗?

网友:
这个PDF文件是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也许能帮助楼主澄清一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