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代码那来的啊?

楼主:
刚学ARM 看了网上好多讲启动代码的,几乎都差不多的模样。所以有点小疑问

启动代码是工程师自己参考资料写的呢?还是在那份资料里有呢?启动代码的相关资料我没找到呵呵。

另外想问问,启动代码有更简化的么?想参考看看

网友:
这个开发工具可以生成,也可以自己参考手册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玩意应该是已经定型化了。没必要自己发明轮子。

网友:
不一定,看自己有没有特殊需求,如果仅仅是学习,用别人的代码可以,如果做产品,最好还是修改下,而且启动代码直接关系到你代码的安全性。

网友:
这个还是有必要花些时间弄明白的
有些项目可能用网上的就好了,但是有特殊的应用就要自己写了

网友:
代码根据使用而修改嘛,其实我就是好奇这些启动代码的最早版本是官方的呢,还是工程师根据资料编写的.
当使用一个新版的U时,网上能找的启动代码很可能寥寥无几,这样获得启动代码的可能性就有两种,一官方有发布,二根据资料编写。那种情况更多呢。
例如大体近同的 44B0启动代码,2440启动代码最早从何而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涉及到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了

网友:
  死钻牛角尖了 呵呵

网友:
最早肯定是官方的啦

官方出芯片是要经过测试的,像CPU这类东东,肯定包括应用代码测试的,应用代码运行的条件是得先有启动代码,这个东西起始没法来源于他处,只能芯片官方自己出

其实理论上所有的机器都需要启动代码,只是很多单片机的启动代码很简单,IDE里边隐含了,不需要去管,而ARM开始的SDT和后来的ADS是没有直接将启动代码隐含进去,都需要手工添加进去,而且ARM的启动代码相对于很多单片机的启动代码来说相对复杂一些,很多单片机的程序空间都是线性地址,储存地址和运行地址是一致的,而很多ARM的机器往往都不是这样的,都是把4G空间分了很多块,而且往往又不是一直在从0开始运行的线性连续空间中运行,导致需要mmap或者MMU,还有ARM的中断表,比51的要多一级,还有就是各种运行模式的堆栈设置,这些都需要在启动代码里边配置

理解启动代码对于ARM底层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不过现在好多ARM的IDE里边都隐含了启动代码,纯应用的话,也可以不用去管启动代码啦

网友:
那怎么资料上没见有呢?难道是我没找对资料么? 我感觉应该也像楼上说的那样的,但在官网就是没找到那方面的东西呢,看来搜查能力有带提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近经常听到一些公司的老板要求项目组将系统做到5~15秒启动。

对于Linux系统或是Wince系统来说,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时非常有必要发明轮子的。

举例吧。 uboot里对S3C24x0的支持,如果从Flash启动,是非常慢的。
看过代码的都知道,S3C24x0的默认时钟是12MHz,是由uboot将其改成400MHz/200MHz的。不幸的是,这个默认的轮子,是在完成flash到ram代码之后才设时钟的。因此需要重新做一个轮子,来先设时钟,后搬代码。
如果要求一定做到5秒启动,则可能需要完整设计自己的轮子。

比如google就为android设计名为llk的轮子。

网友:
启动代码一般由芯片公司提供。
是由系统开部工程师开发。在前端仿真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加QQ群:125637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