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知识问答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觉得不错,发到论坛共享一下。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其他人转过没,如果有请版主帮忙通知一声,或直接删了就行,嘿。

先把基本问题贴出来,大伙觉得不错,可以下来看看。

1.一般反相/同相放大电路中都会有一个平衡电阻,这个平衡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2.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在反馈电阻上并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3.运算放大器同相放大电路如果不接平衡电阻有什么后果?
4.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上拉电容,下拉电阻能起到什么作用?
5.运算放大器接成积分器,在积分电容的两端并联电阻RF的作用是什么?
6.为什么一般都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串联电阻和电容?
7.运算放大器同相放大电路如果平衡电阻不对有什么后果?
8.理想集成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多少输入阻抗是多少其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9.请问,为什么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为无限大?
10. 将输入信号直接加到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为什么U_ = U+ =Ui≠0?不是虚地吗?
问题补充:构成虚短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那构成虚地也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
11.总觉得运算放大器这个模型有点蹊跷,首先就是“虚短”,因为“虚短”,当运算放大器接成同相放 大器时,两输入端的电位是相同的,这时如果测量输入端的波形,将是同样的,这就好比是共模信号,其实,在两输入端上还是有微小的差模信号的,只是一般仪器 测不出来,可是,这样一来,由于“虚短”就人为(因为虚短是深度负反馈的结果,是人为的)的增大了两输入端的共模信号,这样就对运算放大器的 性能构成挑 战。为什么运算放大器要这么使用?
12 为什么运放一般要反比例放大?
13.有的运放上电后即使不输入任何电压也会有输出,而且输出还不小,所以经常用VCC/2作为参考 电压。我这样说对不对?还有这应该是什么参数?还有选择运放应该注意哪些参数?14.为什么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放大电路一般都采样反相输入方式?
15. 运放的重要特性?
16.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虚短菜论

输入行程乃 虚短 的物质基础!
不管集成还是分立,同相抑或反相,反馈份量深浅,只要管子不饱和,净输入定必小于元件的输入行程!

网友:
偏置问题

一般的运放其实是很「失败」的,如果接成同相(射随器),给输入端稍加引导也许是需要的,接成反相组态,则输出端静态电位因被虚地而自动居中。

网友:
刚下的看了几个问题,总体还不错

网友:
对称是交流的 默认规范,单电源等分或双电源对称,则输出对称且电源利用率高,跟运放本身的表现是没关系的,
要稳住运放的静态工作点,单靠 负反馈 是不行的,你还需「告诉」系统该稳于何处,那个正输入端,反枏模式的话直接钉在电源中点就行,同相者却要动静兼顾,
输出的 极性与幅度 就是跟正负输入端之 压差 相关,此关系乃固件参数,开环、虚短、虚地 都是这么个关系,至于共模问题,共模是 一个讯号从公共点进入或同时落在所有输入端 才算,这样,反馈也就不属共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xiaoding18

模之差共 前提为原生,负反馈造成的伪共模 乃基于固件参数平衡所得,是果而非因;
关于输入问题,搜寻发现 那个差分多不偏置,若然要开环运作且双端输入,是要加添 上拉电阻 的吧。

网友:
回复 8与10 帖

由于输入是悬空的(且发射结没并上任何通道),浮地驱动理论上是不效的;
不管集成还是分立,末级如为图腾柱,必定不能纯乙,因电路静态不通,自身中点(及反馈定位机制)就无从确立!

网友:
16.) 运放的原理,就是 增益与调制,訊號不止一個,

11.) “重度负反馈 使两输入端呈『共模』动态,为什么运放要这么用?”,
电子电路的变化,归根究底还是 直流电位的变化,看、输入级(差分)是左右对称、输出级(半桥)是上下对称,反馈回来的信息自然也是「上窜下跳」的 ?除非开环吧,开环就沒『共模』了。

网友:
看看,目前运放还是有很多不懂的

网友: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网友:
   问题提得精辟,基本涵盖了学习放大器知识的常见困扰。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太给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