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io中的SSI和CGI

楼主:
  基于XMLHttpRequest的方法来是实现远程控制,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浏览器上完成的,这样减轻了嵌入式Web服务器的负担,感觉速度也很快,而且开发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熟练掌握JavaScript,结合Firefox的firebug,你会实现很多有趣的应用。
   有人说能使用JavaScript的地方,就尽量使用它,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CGI;我觉得不无道理。
   由此可见CGI也是很强大的,不过CGI主要是在服务器上运行。
   在enet_io这个例程中,在浏览器上去发送调用服务器上的CGI函数的uri是采用提交表单的方法。
   URI后面会有这个表单中的所有参数,我们通过firebug可以清楚地看到参数是什么:

看到了吧,在192.168.0.100的后边一长串都是参数,不用我分析,有了firebug你自己都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们点击了update setting按钮后,实际上就是发送了这么一串信息给服务器。我们要调用服务器端的iocontrol这个CGI处理程序,参数是LEDon=1,PWMon=1等等。
那么http服务器通过检索扩展名.cgi去调用CGI处理函数。
但是你必须在初始化了lwIP以后,先要告诉http Server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有哪些CGI函数。
通过下面这条语句。

    // Pass our CGI handlers to the HTTP server.
    //
    http_set_cgi_handlers(g_psConfigCGIURIs, NUM_CONFIG_CGI_URIS);

网友:
SSI经常和CGI配合使用,这点不仅是在Enet_io这个例程中可以看到,在S2E例程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在Enet_io例程中,我们在提交表单中的参数之后,CGI 的参数提取函数会提取参数,然后依据参数对设备进行相关的设置或控制,然后要返回同一个页面:io_cgi.ssi

定义CGI默认返回的页面:

#define DEFAULT_CGI_RESPONSE    "/io_cgi.ssi"

这个定义在enet_io.c里可以找到的。

这个默认的.ssi格式的返回页面为什么能够显示执行了CGI函数后的信息呢?

其实原理很简单,我们在设计网页的时候就预先放置了SSI tag。

LED
State
<!--#LEDtxt-->
<input name="LEDOn" value="1" type="checkbox">

其中的<!--#LEDtxt-->就是一个SSI tag。但它在浏览器上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在这个enet_io例程的fs文件夹下的io_cgi.ssi中一共有5个SSI tag。你可以试着找找其它四个。网页文件都在fs文件夹下。

所以当web服务器准备向浏览器发送这个页面的时候,检查到是ssi后缀的网页文件,它就会对其进行扫描,扫描到<!--#后,就认为是找到了一个SSI tag,根据tag的名称获取信息,并在SSI  tag的后边插入这些信息,再发送给浏览器。

所以你看到的是修改过的网页。这就是基本的原理。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去看程序,然后有问题可以在下面发帖一起讨论。

其它的SSI tag都是类似的方法。

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不是我们常见的html后缀,而是.ssi,其实也还可以是:

const char *g_pcSSIExtensions[] = {
  ".shtml", ".shtm", ".ssi", ".xml"
};
中的一种扩展名。

只要我们编写的网页最后以这些后缀命名,在发送前就会去扫描其中的SSI tag并由SSIHandler()插入信息。

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是需要去做的,我这里只是提一下思路。帮助理解原理。只要原理搞清楚了,就不会觉得那么神秘了,在开发的时候就知道要去修改哪些地方。

我想这也就是TI Stellaris提供的例程能够加快开发进程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
非常受益

谢谢,我邮箱61305608@163.com     能否发我邮箱一份资料    希望能够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哦  我也对这个例程很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没什么资料,心得都在上边了。

网友:
我也要。。啦啦啦。。

网友:
非常不错的说。。。

网友:
能不能把相关的资料也发我一份,我最近也在做相关的东西,很感兴趣626699153@qq.com

网友:
使用dreamwaver 8.0的话  能不去弄懂javascript就能编写网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JavaScript不依赖于其它的工具,它主要是在浏览器上运行的,JavaScript其实不是很复杂,函数比较少。dreamwaver 8.0开发嵌入式里的一些小小的网页时绰绰有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哈。。写一个网页很简单的,直接不用脚本语言就可以写个简简单单的网页。
   如果加脚本的话,要在DW里面弄了,但如果用这款软件也可以不写代码做,直接操作,这样更直接。实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LZ。我也来一份吧。。。lchhzjx32226@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好好整理一下,再传上来。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指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深入往下说啊。这个网页的最后一列new的那些数据怎么传上来的啊?说说这个

网友:
很不错,描述的很清楚。多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版主知道怎么修改这个例子中网页的反应时间。也就是怎么把网页的反应时间该长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很强大,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请帮我也发一份资料,邮箱:rj4139089@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东东,不知怎么整,参考参考TI的例子。

麻烦楼主发一下:475516245@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各位坛友,主要是把 TI 这个例程分析清楚就好了,这就是最好的资料。如果有问题,可以发到论坛上来,大家一起来帮助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咋没见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看来大家都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些函数是看不懂的啊,没个资料介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只要是看不懂的部分可以发到论坛上来,不然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相关的东西,可不可以麻烦楼主也给我发一份资料234005422@qq.com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身边只有一块自己焊的lm3s6911的板子,将Enet_io这个例程改为静态ip模式下到板子里,发现通过网页并不能打开那个静态ip,ping也ping不通,请问楼主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程序其他什么地方还要改?我是菜鸟,望楼主详细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多问几次就不是菜鸟了。
是否检查了电脑的网络设置,要设置在一个网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一个网段,但就是不行。是不是有哪个函数需要修改?

网友H:
在Enet_io例程中怎么没有发现有扩展名为.cgi的CGI函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在Enet_io例程中怎么没有发现有扩展名为.cgi的CGI函数呢

我记得 CGI 的处理直接是在 C 文件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 CGI 的处理直接是在 C 文件里的

看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明白怎么把一些个动态数据加在网页里,能否比较详细的说说?

网友:
......我们要调用服务器端的iocontrol这个CGI处理程序,参数是LEDon=1,PWMon=1等等。
那么http服务器通过检索扩展名.cgi去调用CGI处理函数。

端口接受到浏览器来的数据后,是怎样调用服务器端的iocontrol这个CGI处理程序呢?

网友:
首先是对 SSI 进行解析,解析完了之后就有 CGI 处理了,看代码,具体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将代码片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