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开发笔记_7.uIP之TCP

楼主:
这两天从官方的enet_uip例程入手,实现了TCP通讯。

在uip-conf.h文件中

#define UIP_CONF_UDP   0

#define UIP_APPCALL      tcp_appcall

设置TCP方式和回调函数

//TCP初始化

void tcp_init(void)
{
    uip_listen(HTONS(8000));
}

//TCP回调函数

void tcp_appcall(void)
{
    char *hello = "Hi, This is a TCP test!\n";

    if(uip_connected())
    {
        uip_send(hello,strlen(hello)+1);
    }
    if(uip_newdata())
    {
        uip_send(uip_appdata,uip_len);
    }
}

在enet_uip.c文件中

#define DEFAULT_IPADDR0           192
#define DEFAULT_IPADDR1           168
#define DEFAULT_IPADDR2           1
#define DEFAULT_IPADDR3           12

#define DEFAULT_NETMASK0        255
#define DEFAULT_NETMASK1        255
#define DEFAULT_NETMASK2        255
#define DEFAULT_NETMASK3        0

uip_ipaddr(ipaddr, DEFAULT_IPADDR0, DEFAULT_IPADDR1, DEFAULT_IPADDR2, DEFAULT_IPADDR3);
uip_sethostaddr(ipaddr);

uip_ipaddr(ipaddr, DEFAULT_NETMASK0, DEFAULT_NETMASK1, DEFAULT_NETMASK2, DEFAULT_NETMASK3);
uip_setnetmask(ipaddr);

初次与LM3S8962开发板建立TCP连接时,开发板发送“Hi,This is a TCP test!”

此后,开发板会将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源程序:

网友:
不错,楼主那个监视软件能否传下

网友:
多谢楼主,
另外,那个监控软件就是周立功网站上的!

网友:
软件叫TCPUDPDebug,就不上传了,需要的到ZLG网站去下,免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

网友B:
我 接收回来的 怎么是乱码呢。。LZ 有这种情况么?

网友:
多谢楼主,我也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接收回来的 怎么是乱码呢。。LZ 有这种情况么?

没有出现乱码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会出现乱码,LZ既然测试过了的。
那么应该是你的板子的配置问题,看看时钟有没问题,
在cmd里面Ping一下。。。。。

网友:
这个什么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