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Link 第一次初始化要多少时间啊?

楼主:
LPC-Link 第一次初始化要多少时间啊?
就像题目所说,我用得是windows xp sp3 English Edition,一连接lpc-link整个程序就“无响应”。这个正常吗?
而且我看到link板上有一个led灯,那个灯并不点亮?这个正常吗?

网友:
LPC-Link是什么东东哦?
我用NanoM0的板子,板上的调试器是用JLink的驱动,装了以后就能识别和调试。
关于LED等,NanoM0的是没有连接时满闪,连上电脑(有驱动)常量,下载时快闪。
汇报完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LPC-link 是nxp公司为其lpc部分系列做的调试器,能直接用于lpcxpress IDE开发环境。但是我的一调试程序就死在那里了。灯也不亮。
不过,把开发板的电源取下后,居然还能从我的调试板上取电……

网友:
建议

首先确定USB线没问题,
然后,如果上次烧入的程序使用了下列端口,可造成LPCLINK无法正常使用PIO0_10,PIO0_11,PIO1_0,PIO1_1,PIO1_2,PIO1_3,因为这些端口被LPCLINK所使用。
解决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425-1-1.html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上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