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扭的1640

楼主:
这两天,板子焊好了,一点一点在翻阅此前做的各种笔记,想起当时没太仔细考虑 充电程式的问题。

于是开始想MAX1640充电程式的设置问题。

做一个高质量点的 锂电池充电器 自然希望能实现典型的三段式充电程式CCCV。

然而,在这方面,我觉得MAX1640让我很别扭。

只能说是我选型上有了失误(不过当时我是从 推荐列表里 选择的,因为 执着于 预充功能,可能导致了这个失误,但当时的推荐列表,限制也确实比较厉害。)

因为,对于MAX1640,我的看法是,简单场合的应用,它适合一般的CC程式,想扩展,很费劲。

当然了,如果在一个带控制器的系统里,配合一些别的资源,相对会好些,但是,不得不说,这款MAX1640给我的总体感觉,只有两个字:

别扭。

具体内容,我会在其后,详细写成一份 应用笔记。现在简单分析如下:

留出两个 逻辑控制端,却是为了配合单片机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使用单片机或别的控制器的系统里,那,它是很可以排上用场的,即便如此,其实它还是缺乏一些必要的比较器或者设定电平阀值的东西。当然了,如果用了有点SOC色彩的控制器,那情形还好,因为一个AD配合一定的软件代码就可以代替一般情况下,比较器 和 比较阀值参考电平的功能。

可是,如果使用了这类专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谁还想用微处理器?

如果不配合微处理器,它只适合做普通的CC程式的充电器,如果要实现CCCV,那就变得很复杂,要加很多线路,如果还想实现预充,那就更麻烦了。

如果使用微处理器,那么,干脆就不想用这专用充电芯片,来来去去不过是控制电流和根据电压电流变化选择不同程式。

最后,我确定使用简单的CC充电程式,确定了以下这个方案。先扔上来,大家伙瞧瞧,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做成 迟滞比较器

10.212.63.4×34.2×3

VR= 11.4 UR= 2.4

至于充放电同时的问题,暂时没理解具体细节。

但简单地从VBATT考虑

V10.2时,必定要充电

V12.6,必定关断充电

10.212.6范围内,如果原地不动,那就是平衡状态,该充还充,该用还用,没什么事。

如果移动了,如果往12.6方向动,则意味着充电作用强于放电,就当成是纯粹在充电,自然就要到12.6V才关断

反之亦然。

网友:
其实,不管再别扭,要么弃坑,要么顺从。哪那么多纠结,那些年啊,真是~~说起来,这应用笔记写的真是渣,以后要乖乖的 分点列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