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 uv4 编写LPC1114 程序时的优化问题

楼主:
keil uv4 一共有0~3四级优化

除0级外其余的1,2,3任何一级,程序在编译过程中只要选择了任何一级优化,下载进去之后就不运行了,仿真后发现是出不了其中的一个子函数,函数是这样的:

void JM_CS(uint32 relative_address)

{
    uint32    address,temp;
    uint8     i;
    uint8     jm_data[22];
    uint16    L         ;

    uint16    start_y   ;

    uint8     start_m   ;

    uint8     start_d   ;

    uint8     start_h   ;

    uint8     start_mi  ;

    uint16    end_y     ;

    uint8     end_m     ;

    uint8     end_d     ;

    uint8     end_h     ;

    uint8     end_mi    ;

    uint8     disenab_w ;

 address=Save_Start+relative_address;

 SSTF016B_RD(address,22,jm_data);

 if((jm_data[0]==0xbb)&&(jm_data[1]==0xcc)&&(jm_data[2]==0xdd)&&(jm_data[3]==0x00))
 {
     jm_play_m = jm_data[4];
        jm_play_c = jm_data[5];
        jm_end    = jm_data[6];
        JM_start_time[0]= jm_data[7];
     JM_start_time[1]= jm_data[8];
        JM_start_time[2]= jm_data[9];
        JM_start_time[3]= jm_data[10];
        JM_start_time[4]= jm_data[11];
        JM_start_time[5]= jm_data[12];

        JM_end_time[0]  = jm_data[13];
     JM_end_time[1]  = jm_data[14];
        JM_end_time[2]  = jm_data[15];
        JM_end_time[3]  = jm_data[16];
        JM_end_time[4]  = jm_data[17];
        JM_end_time[5]  = jm_data[18];
        disenab_w = jm_data[19];
  temp      = jm_data[20];
  L         =  temp;
  temp      = jm_data[21];
  L        |=  temp<<8;

 //---------------------------------------------------------------
         if(L>0)
   {
     Flash_Ram(address+22);

   }
   temp=address+22+L;
   SSTF016B_RD(temp,40,jm_data);
   S_COUNT= jm_data[0];
   for(i=0;i<S_COUNT;i++)
   {
      temp=jm_data[1+3*i];
      S_ADDR=temp;
      temp=jm_data[1+3*i+1];
      S_ADDR|=temp<<8;
      temp=jm_data[1+3*i+2];
      S_ADDR|=temp<<16;
   }

  }
}

仿真发现程序没有死循环,数据也都是对的,不管如何执行只要一出这个函数就死了,我之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感觉应该不是keil的问题,但C程序本身我看不出哪里不严谨,汇编看不太懂,也不好妄加评论

把这高函数注释后程序可以运行,但这段程序是不能省掉的....

具体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大家讨论...

也给小弟指点一二

网友:
我能猜到的可能性就是把延时用的空循环给优化掉了。你看看调用的函数中有没有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还是我自问自答吧
经过无数次崩溃后的排查,终于发现问题所在,程序确实不够严谨,程序死在了对串行flash的操作上上面程序中,定义的数组大小与flash读取内容的大小不匹配优化等级高了以后导致程序产生冲突.......

汇编现在还看不懂,没法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油 有啥问题随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