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8962的MAC地址如何写入,写入后能否修改?

楼主:
请问lm3s8962的MAC地址如何写入,写入后能否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LM FLash Programer写入,如果勾选了Commit MAC Address就改不了了。不勾选掉电之后恢复到FF-FF-FF-FF-FF-FF。

网友:
可以修改

在 LWIPINIT协议栈初始化时可以改
 //
    // Convert the 24/24 split MAC address from NV ram into a 32/16 split
    // MAC address needed to program the hardware registers, then program
    // the MAC address into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registers.
    //
    pucMACArray[0] = (0x00  & 0xff);//第一个字节改为00了
    pucMACArray[1] = ((ulUser0 >>  8) & 0xff);
    pucMACArray[2] = ((ulUser0 >> 16) & 0xff);
    pucMACArray[3] = ((ulUser1 >>  0) & 0xff);
    pucMACArray[4] = ((ulUser1 >>  8) & 0xff);
    pucMACArray[5] = ((ulUser1 >> 16) & 0xff);

网友:
其实看具体的应用吧,现在电脑的MAC地址都可以修改了。

楼上的修改是软件修改,临时给该网络接口赋了一个MAC值,实际上并没有烧写到寄存器里边。它的生存周期和程序的生存周期相同。

这样在用同一个开发板做每不同程序的时候,我们每次都要这么赋值。

而且还要把 FlashUserGet(&ulUser0, &ulUser1); 注释掉,不从User0,User1中读取了。

作为学习来说这样是可以的,方便我们使用不同的MAC地址做实验。

如果作为产品,我想一般每一个设备都应该是有固定的MAC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