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芯片的分级方法,比较全!

楼主:
A级品:

ESD MM->100VIV>5mW;可作为照明使用;每片可切割40*40mil 2000 颗;Sorting1500

颗可使用;每颗成本:USD(50.27+24.67)/1500=0.05/颗;售价USD0.3/颗。

B级品:

ESD MM->50VIV>5mW;可作为显示屏背光使用;每片可切割11*13mil 25000 颗;Sorting

20000 颗可使用;每Kpcs成本:USD(50.27+24.67)/20Kpcs=3.75/Kpcs;售价USD 10/Kpcs

C级品:

IV>3mW ; 可作为一般使用; 每片可切割11*9mil 30000 颗; 每Kpcs

:USD(50.27+24.67)/30Kpcs=2.5/Kpcs;售价USD 4.5/Kpcs

正规格方片:

是指经过生产厂挑选过的:亮度,电压,抗静电能力,色差都是在同一个标准范围的!

圆片:

就是指未经过挑选:亮度相差大,电压波动大,抗静电能力不一致,跑波长(色差大)!

猪毛片:

大圆片的不良都有具备,最大特点是什么颜色都有,不只是单纯的波长跨度大!

正规方片A:是完全经过挑选,并保证数量。

正规方片B:是指不保证数量的但是经过挑选。

正规方片A>正规放片B>大圆片>猪毛片>散晶。

圆片是指不经过挑选,但是会把(外延片做成的芯片)周围的不能用的部剔除掉

芯片是怎么来的?

外延片的生产制作过程是非常复杂,长完外延片,接下来就在每张外延片随意抽取九点做测试,

符合要求的就是良品,其它为不良品(电压偏差很大,波长偏短或偏长等)。良品的外延片就要开

始做电极(P极,N 极),接下来就用激光切割外延片,然后百分百分捡,根据不同的电压,波长,

亮度进行全自动化分检,也就是形成LED 晶片(方片)。然后还要进行目测,把有一点缺陷或者电

极有磨损的,分捡出来,这些就是后面的散晶。此时在蓝膜上有不符合正常出货要求的晶片,也就

自然成了边片或毛片等。不良品的外延片(主要是有一些参数不符合要求),就不用来做方片,就

直接做电极(P 极,N极),也不做分检了,也就是目前市场上的LED 大圆片(这里面也有好东西,

如方片等)。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受益匪浅啊。

                         我们是做电源IC的,MOS管,LED驱动芯片。

网友:
收下看来学问挺多啊

网友:
资料很详细

资料很好,可是外延的人才却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柏克电源

还不错喔
陕西柏克

网友:
学习一下。受益匪浅啊

网友:
"正规方片A>正规放片B>大圆片>猪毛片>散晶。"

非常好的总结。

网友:
这么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
符合要求的就是良品,其它为不良品(电压偏差很大,波长偏短或偏长等)。确实是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