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综合与不可综合

楼主:
一个电路行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描述方式,但是不是每一种描述方式都是可被综合的。

要是描述方式可以被综合,即可以在物理上可以实现,那么这一种描述方式必须要有实际的硬件电路与之相对应。
如:
repeat(2)
    @(posedge clk);
    y=x;

由于没有实际电路与之对应,所以是不可综合的。

因此,repeat和while语句都是不可综合的,应该禁止使用,不过,循环语句可以综合的可以使用for语句。

同时应注意的是:在RTL级的建模中,Verilog语言中的for循环更多的表示了一种复制到含义,它根据循环次数对电路进行复制。

如:
for(i=1;i<100;i=i+1)
    counter <= counter + 1;
事实上,这个例子会把一个加法器电路复制100次。

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在可综合代码中,不建议使用for语句的,编译器会自动把for语句展开,这样对于代码中所使用的资源,就不好把握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