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仿真问题

楼主:
急需帮忙,昨天拿出来用原来论坛赞助的LPC1343的板子,发现连不上了,请高手们分析下原因,谢谢!!

还是我的板子坏了?

仿真器是用的板子上带的!

软件需要特殊设置吗??

 No emulator or board available.
This could be because it is unpowered, unconnected or already in use

网友:
用什么软件?

网友:
用的是LPCXpresso v3.3,再就是我插上USB线后,提示要装驱动,驱动装成功了,但是不能仿真,同时,板子上没有一个灯是亮的!!

网友:
这块板子我没用过,但一般都差不多。
板子连接好后
1.测量一下板子上的3.3v是否正常,排除电源问题
2.软件肯定是需要设置的,确认相关参数是否设置正确,比如CPU选择,仿真器选择,速率等
3.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你测一下你的板子,看看电源是不是带电,然后看一下复位端。

网友:
如果是板上的仿真器!

板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建议

首先换一根USB线试试,如果不行;则:

1.打开windows xp 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2.插上USB线,连接LPC-LINK仿真器,如果如上图所示,则驱动安装正确,LPC-LINK通过USB线与计算机正确连接,可正常进行仿真;

3.如果“USB Device with DFU Capabilities 前面有个黄色问号?的话,说明驱动有问题,将其卸载;然后,重新连接连接LPC-LINK仿真器,根据提示重新安装驱动。完成安装,直到如上图所示,再进行仿真,估计问题解决;如若不行,请再发帖,并描述操作过程;以便大家一起帮你分析。

网友:
我现在怀疑电源问题,我插上USB线后,发现刚开始量有3.3V但过会就没有了!!但我量了,电源也没短路,都正常。尝试用外接一个电源试试,现在还没调通。
感谢朋友们的热心,由于在外出差工具不是很全,得找条件完成。好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复位按钮吧!!这些贴片的东西用万用表量都不好量!!

网友:
我测试了,板子的miniUSB口接触不好,用手掰着能找到驱动,但是还是不能仿真,复位的方法我也试过了!!!

是不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啊!!我按照那个例子做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接上复位的那根线,重新插USB,灯亮了,驱动也有了,最起码电源的问题排除了!!但还是不能下载程序和仿真啊!!

网友:
你看一下软件是否是已经被成功激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已经成功激活!

网友:
和USB接口有关

和USB接口有关。换机器就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应该没有问题,我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应该是你的装的驱动的问题,在更新驱动是他会提醒你重启电脑,你重启一下可能就不会出现以上问题了。

网友:
板子应该没有问题,我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应该是你的装的驱动的问题,在更新驱动是他会提醒你重启电脑,你重启一下可能就不会出现以上问题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不是板子的问题,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当下载程序时会提醒安装驱动,也会提醒重启电脑,重启电脑
后就会正常使用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