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与GND短路问题(转帖)

楼主:
我在使用S12XS256和S12P128 芯片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故障是VCC与GND短路,此时单片机已经烧掉了。
但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什么非法操作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否指点一下。

困惑中!!!

网友:
S12XS256是什么单片机啊

没见过,若真地这样的话,我以后不会用这款地

网友:
可能是某个gpio引脚不小心碰到超过它能承受的电压了,这样会烧坏芯片,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芯片的VCC与GND短路。

网友:
如果vcc也gnd短路了,那应该是烧芯片了,我们以前也遭烧过,
我们的ad口和那个12v的电源短接了一下(就是在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短接了一下就糟了),所以要注意哦,这个芯片很脆弱的哦

网友:
lz可以量下没有焊接的片子,看vcc和gnd是否短路,如果是,那说明你买了假货了,如果焊上去短路,那多半是你的电路设计问题,芯片再烂也不至于正常状态下,莫名其妙的短路,何况是飞思卡尔的s12系列。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