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verilog的问题

楼主:
//一个0~16的counter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posedge rstin)
if (rstin)
   cnt <= 0;
else if (cnt == 16)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请问能这么描述么,如果能,为什么if的情况能分为这三类,希望牛人帮忙解答,谢谢

还有,有没有关于verilog很牛的QQ群,我想进去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这么描述,第一个if产生异步清复位,else if 产生同步清零,else计数

网友:
小弟之前遇到过一个题,跟LZ的程序差不多,然后问程序是否正确,不知道哪位有不同的看法没,不会真没有一点问题吧??

网友:
呵呵

有啊82384962这是本论坛的群!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