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二 我的MAX1640应用笔记

楼主:
MAX1640应用笔记

                ——不是1640别扭,而是我选型失误

首先,对MAX1640的应用场合作一个简单的界定:

它非常适用于两种情形:

1、可为简单的(锂电池)CC充电程式提供很简洁的 单芯片 充电器解决方案。

2、在带控制器系统里(特别是带AD等外设的SOC芯片),配合微处理器可实现完整的CCCV充电功能,其实现同样是简洁的。

反之,它则在下面应用场合很不适合,甚至可以说“别扭”。

希望在单芯片,或不带单片机(微处理器)场合下,实现完整的CCCV会变得很麻烦。

首先,从CCCV充电程式说起:

CC是简单的恒流充电,这个过程中的终止是锂电池电压上升到一个阀值(这个阀值,统计值是4.2V。)

这个时候,充入的总容量当然没充到100%,这个值,我看到的是大概80%

接下来的阶段是CV,恒压阶段,这个阶段,是保持电压不变,而充电电流将越来越小,直至趋近于零。

有的比较先进一点的充电器还有一个 预充阶段,用涓充电流 修复放电深度过大而受损的电池。

这三个过程的转换标志分别是:

1 预充阶段 锂电池电压,一般设置为2.5V,以此为限,低了预充,否则不预充;

2 快充阶段,也就是CC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仍然是电压,也就是那个设定的阀值。

3  CV阶段,这时的标志是充电电流,选取一个适当的小值作为终止标志。

从这个程式里,我们可以知道,要实现这些阶段的监控和自动转化,必须要有电平检测功能。这需要 参考电平产生 比较器(这是模拟线路实现的方法之一),如果是有控制器,比如单片机,有一个AD就够了(有的单片机是有AD外设的,比如增强型的部分51)。

如果是在一个微处理器为控制核心的系统里,特别是那种带AD、模拟比较器或者可以变通为比较器使用的别的片内外设的SOC色彩的芯片,要实现这个功能,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但是,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充电线路(比如充电器),那就会变得相当复杂。

我们需要两到三个参考电平,相应数目的比较器。

参考电平,我曾经想到的只有 稳压二极管 运放比例电路,利用一个1640的参考电平Vref=2V,经几路运放比例电路,输出几个需要的不一样的参考电平。

而现在我想到更简单的方式,用MC34063等电平变换电路,可以输出3路单独的电平。

即便如此,普通运放的输出,受到电池数目的影响(因而要求的参考电平就不一样,是单体的N倍),而运放的输入范围与供电电压,输出范围都有关系。所以,要在一个单电源系统里实现这些比较功能,还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采用集成比较器,这个会使上述的这些限制降到最低,比如LM311,但是,这个,一方面我不知道它的价格如何(我小量买是挺贵的。)

另一方面,增加了那么几个,PCB的面积就会变大,布线也会更复杂,成本之类的也都会水涨船高……

而且如此大费周章,会让做设计的人产生一种很怨恨的想法:那我还要你MAX1640来干嘛?

这也就是我说的:

MAX1640很别扭。

当然了,前面说了,这是我选型上的失误。

因为,它压根就不是为 独立充电器解决方案(较高要求的场合)而存在的充电芯片。

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是试图在无微处理器的情况下,搭配出两路逻辑信号,可以自动切换不同的程式。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芯片的16个引脚本身去寻找呢?

我的确这么考虑过,并认真的去逐个考察,可是,我是没找着。

除掉IN16 GND(9)  这是一对供电引脚

 TOFF(2)  这是专门用来设置关断时间的

REF(6) SET(7) 这是2V参考电平输出端 另一种设置充电电流的方式

CC(5)  配合内部的一个电容补偿端

CS+ CS- 接毫欧电阻,设置充电电流

TERM  最高输出电压限制的检测端

DO D1 这两个是逻辑电平输入端

剩下五个端子,分成两类

1 LDOL LDOH 这是内部的LDO输出端,只是一个对地参考,一个对IN参考

2 NDRV PDRV PGND 这是一对MOS管的门极驱动端和相应的高电流入地端。

我曾经对它们抱有很大希望,可是,当我真正弄清楚他们的作用后,我发现没戏。

PDRV的作用是,在TERM检测的控制作用下,输出一个信号,驱动外部PMOS管关断充电。

另一个功能则是配合NDRV,这个主要受CS+ CS-控制,当电流过大时,通过R6上的压降,驱动内部电路,使PMOS管关断,NMOS管开启,这时,让电感里储存的能量驱动负载。

一会过后,电流下去了,又重新启动PMOS,关掉NMOS

简单的说就是,先不管具体PDRV NDRV的输出状况,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端口输出的信号只与两种情况有关:

1 电池电压过高;

2 充电电流过大。

然而,这跟我们需要的充到4.2V转入CV涓充过程无关,也跟CV涓充末期,充电电流变得很小无关。

所以,这种企图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