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
小弟用AD8011(电流反馈型)做了个电压跟随器,电压信号为小信号正弦波,希望在80MHz的带宽以内能有较好的跟随效果,

电路是参考AD8011数据手册上面的电路图跟元件参数,在万能板上焊的。反馈电阻1K,输入端接50欧姆电阻到地。

示波器用的是Agilent MSO7054A,函数发生器用的是SP2461(输出500mV,频率上了30M以后幅度会变大)

调电路时,发现在较低频段(1M)跟随器输出只有300多mV,到了50M以后,波形还好,幅度增大,虽然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也增大了,但是频率高了之后会比函数发生器的幅度大。

我调了反馈电阻,对于带宽影响不大,

调了输入端电阻,使跟随器在较低频段时的输出在500mV左右,同样的,频率高了,跟随器幅度也高了。到了五六十兆以后,跟随器的幅度会开始明显高于函数发生器的输出。

因为电路是焊在万能板上的,之前也没接触过高频的东西,布板不规范,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频率高了之后,输出跟输入之间会互相干扰并叠加。

还有我不明白输入端电阻是什么作用,数据手册上面怎么会提供个那么小的阻值,以至于运放输入端的压降明显小于函数发生器的。

我以后要怎么去调电路,希望各位提点意见。

小弟是个初学者,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
我也是个初学者~
很真不知道呢~
顶了哦~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用AD818做的电压跟随器在MHz以上就会放大到1倍多

网友:
还是先学学高频方面的知识了来吧。
什么是阻抗匹配。

50欧是标准的阻抗,输入信号源的内阻要有50欧,传输的导线特征阻抗要有50欧(40MHz这个可以不太讲究),Rl要有50欧
以前不是学过输出电阻等于输入电阻输出功率最大?
高频讲究的是输出功率最大,不是电压最大。

高频的不要坐在万用版上,不然分布的电容电感对信号影响很大。
自己设计电路蚀刻出来

网友:
想请问一下您的最终效果实现了吗,我现在想做一个1MHZ的电压跟随器,一直无法实现,输出效果很差,但是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