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B数据库更新显示问题?

楼主:
EDB数据库更新发现个很奇怪的问题,更改个变量的值就不能显示了,见以下代码说明:

  1. void ShuJuKu::OnBnClickedBtnrefresh()
    {
    //定义学生记录对象
    REC_STUDENT *pRecStudent=NULL;
    DWORD iRecCount=0;
    //获取数值指针
    CListCtrl * pListCtrl=(CListCtrl*)GetDlgItem(IDC_LST_STUDENT);
    //删除全部显示
    pListCtrl->DeleteAllItems();
    //查询所有记录
    if(CDBStudent::QueryAllRecords(&iRecCount,&pRecStudent))
    {
    for(int i=0;i<10;i++)//奇怪的问题在这里?这里的int i=0,就可以正常更新,
    //但是如果把int i=10,他就不能显示了,什么都没显示?
    //按道理上讲,i等于多少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于0才能更新显示呢?
    {
    //插入一行
    pListCtrl->InsertItem(i,L"");
    //添加编号
    pListCtrl->SetItemText(i,0,(pRecStudent+i)->szNo);
    //添加型号
    pListCtrl->SetItemText(i,1,(pRecStudent+i)->szName);
    //定义系统时间
    SYSTEMTIME systime;
    FileTimeToSystemTime(&((pRecStudent+i)->ftData),&systime);
    TCHAR szBirthday[16];
    swprintf(szBirthday,_T("%d-%d-%d"),systime.wYear,systime.wMonth,systime.wDay);
    //添加日期
    pListCtrl->SetItemText(i,2,szBirthday);
    //添加重量
    pListCtrl->SetItemText(i,3,(pRecStudent+i)->szZl);

网友:
晕啊,怎么代码会那么乱呢?
void ShuJuKu::OnBnClickedBtnrefresh()
{
        //定义学生记录对象
        REC_STUDENT *pRecStudent=NULL;
        DWORD iRecCount=0;
        //获取数值指针
        CListCtrl * pListCtrl=(CListCtrl*)GetDlgItem(IDC_LST_STUDENT);
        //删除全部显示
        pListCtrl->DeleteAllItems();
        //查询所有记录
        if(CDBStudent::QueryAllRecords(&iRecCount,&pRecStudent))
        {
                for(int i=0;i<10;i++)//奇怪的问题在这里?这里的int i=0,就可以正常更新,
                        //但是如果把int i=10,他就不能显示了,什么都没显示?
                        //按道理上讲,i等于多少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等于0才能更新显示呢?
                {
                        //插入一行
                        pListCtrl->InsertItem(i,L"");
                        //添加编号
                        pListCtrl->SetItemText(i,0,(pRecStudent+i)->szNo);
                        //添加型号
                        pListCtrl->SetItemText(i,1,(pRecStudent+i)->szName);
                        //定义系统时间
                        SYSTEMTIME systime;
                        FileTimeToSystemTime(&((pRecStudent+i)->ftData),&systime);
                        TCHAR szBirthday[16];
                        swprintf(szBirthday,_T("%d-%d-%d"),systime.wYear,systime.wMonth,systime.wDay);
                        //添加日期
                        pListCtrl->SetItemText(i,2,szBirthday);
                        //添加重量
                        pListCtrl->SetItemText(i,3,(pRecStudent+i)->sz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