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利用单片机10位AD采集温度?

楼主(2010-11-27):
利用单片机10位AD采集温度?
用的10k温度传感器,怎么编程会取得比较准确的温度。
温度
温度传感器

网友A:
10k,是热敏电阻吧。首先你查出来电阻和温度的对应表格,输入单片机里面。通过采集电阻上的电压,送入ad,从而算出电阻。有现成的电路,可以搜索一下。至于精度,1度吧,不会太高。这主要取决于你的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