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研究过ptpd,就是1588那一块

楼主:
看不太懂enet-ptpd例程,怎么才能不8962评估板设置成slave——从时钟模式?
把计算机设置成master——主时钟模式? 以便计算机与8962评估板来对时?

网友:
和网络时间同步的,我也有兴趣。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简单介绍下你在其它ARM上软件实现了1588 PTP协议的主要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置成从,你只需要将开发板上面的 default的数据集的slaveOnly设置成true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88v2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应用层协议,至于你说怎么实现,这个太难得说了,实现时你可以先用软件时间戳,如果你认为差不多可以行了,可以再改成硬件时间戳(相对软件时间戳要稍难些)。如果你想看现成的源代码,网上也有(是开源的)。我也有(当然就不开源了,可以给你二进制(硬件无关的,软件时间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在LM3S9b96上运行的?给我个,我测试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