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术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
在学习LM3S8962,结合到我们专业课的应用时,遇到一个棘手的困难,我把问题给大家描述一下:

      大家都有坐火车晚点的经历,列车的正点、晚点与调度指挥有很密切的关系。而调度员指挥行车要结合现场列车到开的时刻,结合下一区间的运行十分,在进行列车会让的调整。而现在列车到开时刻的采集是在钢轨上固定地点设置采样,列车压上这个采样点,采取时刻(会加上一定的延时),但是列车停在线路上的位置差别很大,这样就造成列车出发、到达时刻采样不准确,可能会提前、延后1min,影响到调度指挥,也影响到列车的正点运行。什么样的采集方式更精确,请大家给出建议,能提思路也好,谢谢!

网友:
900M电子标签

 各局已经很早就开始应用车号自动识别了

在每节车箱上都安装一个电子标签,机车和货车标签信息不同,标签就如同列车的电子身份证一样,站点采集点我们可以安装一部标签信息采集装置,通过这个装置将经过的列车信息打包数据上传至调度中心,数据信息包括各节车厢的采集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电子标签的使用在接发列车时确认列车整列到达有意义,但对到开时刻的采集没有任何作用呀。

网友:
用GPRS全球定位系统吧

这个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