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和液晶驱动的问题?

楼主:
问题1。STC单片机的复位键按上后无反应,是不是我电路有错?

问题2。 液晶驱动芯片是HT1621B ,上电后屏微亮,是什么原因呢?电压不够吗?

网友:
1.百度下复位电路,这样接都不能实现上电复位。
2.亮度不够,设置下偏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偏压的那个电阻 我试过5K的 10K的 50K的 100k的 效果都不好 都挺模糊的

网友:
电路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敢不敢再多说一个字

网友:
复位解决了 是电路错了 我把电容换了个位置就好了
但是 液晶屏暗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啊 哪位大哥给指点指点啊

网友:
只看出是复位电路错了~
屏没用过,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1621B在程序上设置偏压的。
你看看HT1621的PDF,上面:可选择 1/2 或 1/3 偏置 1/2, 1/3 或 1/4 占空比的 LCD 应用 。
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那个电阻设置成5.1K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K的也试过,还是不好用。